[另类] 复刻了最近很流行的门禁模拟卡变色龙ultra

楼主(2025-05-24):
复刻最近很火的门禁模拟卡变色龙ultra,开搞
准备新的空板

清洗钢网要不然很容易污染周围装饰的焊盘,当然你要是没有钢网用牙签点锡也可以,就是挺蛋疼的,我已经尝试过了

调整钢网准备刷锡

刷完锡的样子,刷的不是很完美,但是也是可以用的

开始痛苦的元器件摆放,这个更蛋疼,又密集又小

摆放完毕准备上加热台回流了

加热完成后的检查焊接是否良好

准备焊接主控了

风枪350低速风,主控焊接完毕

接着焊接背面元器件

好了,准备刷固件,因为刷的是底包,连接APP会提示更新

固件刷好基本上就是半成品了,但其实这才是开始,接下来要连接ID天线板进行读写模拟测试。

因为是老司机了,所以一次性测试通过,功能完好,贴上螺丝封贴跟封孔,接下来要组装起来

接下来清洗主控板为接下来的滴胶做准备

接下来是滴胶环节,准务好环氧胶,做好配比,滴胶除泡

展示下滴完胶的状态

等胶干了还要做测试,如果出现功能缺失,最蛋疼的环节来了,拆胶排查故障,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极少发生,好了,每一次发贴,有好多细节没写,请担待。

网友A:
为什么不测试好了再滴胶呢?另外那个钢网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测试好了再滴胶呢?另外那个钢网多少钱一片?

都是测试好才滴胶的,滴完胶出现故障的概率很低,但不代表没有。钢网几块钱一片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测试好才滴胶的,滴完胶出现故障的概率很低,但不代表没有。钢网几块钱一片不贵 ...

钢网店铺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在淘宝上看的10×10的钢网最少都是15一片

网友:
高级玩家,这个模拟卡方便多了

网友:
绝对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网店铺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在淘宝上看的10×10的钢网最少都是15一片

PDD最低价那个就是了,不过可能应该是涨价了

网友:
这么多零件,看着也蛋疼

网友:
这东西作用是啥?

网友:
复刻成本多少呀

网友:
茂盛的毛毛
可以模拟8张卡?
靠按键来切换?

网友:
大神能不能分享下图纸和bom啊

网友:
滴胶不耐磨 还是用玻璃吧 手机钢化膜便宜 但是不方面裁切

网友:
成品板几钱一片呢?出吗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