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568年代CPU卡,NORCO-5531,有年代感的东西

楼主(2025-05-24):
偶然得到一些有年代感的cpu卡 供大家观赏怀念过往

网友:
还有奔腾III的直立式CPU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后期出的,专门为工控设备定制的

网友:
一张卡上集成了一台电脑

网友A: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把cpu做成板卡形式,然后主机里面的主板上就是一堆插槽,只起到一个连线作用。或者是插在普通电脑里面,实现在一台电脑机箱里面装多个物理机的功能。以前的芯片发热真是低啊,小小的一个散热片就够了,应该是因为以前芯片技术不成熟,如果芯片核心面积大了良品率就低了,因此使用小晶片的设计,而且频率也低,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应该笔记本和台式机价格和性能差不多吧?反正都不咋发热,笔记本的形态也不制约散热。

网友:
这是把主板卓成一张卡了,俺只玩过单独卡式的CPU

楼主:
这玩意应该是cpu全长卡 就是底板可以负责供电和信号 上面这个卡有cpu内存和硬盘接口

网友B:
工控机,amd03年的u?

网友:
这应该是工控主板,不是CPU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amd03年的u?

这是候还是国半的标,后来把Geode单独卖给AM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把cpu做成板卡形式,然后主机里面的主板上就是一堆插槽,只起到一个连线作用。或者是插 ...

我家里还有一块研华的,做成ISA接口的主板,集成的是AMD的低功耗处理器,可以跑Win98
当时用的机器里,主板就是一大堆ISA插槽作为扩展的

网友:
华北工控电脑主板

网友:
我留了两块研华工控机的CPU主板卡。底板就是一排排插座。

网友:
科技感满满

网友:
工控板子做工一般都不错

网友:
568什么鬼,不是586吗

网友:
这板子应该时间不长

网友:
这个东西的现代化版本就是矿机控制卡,基本要素依然没变,整个板卡就是一台电脑,底下那个接口是host端,用无源底板扩出去,接入各种各样的其他子系统设备

网友(2025-08-18):
还有使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