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年前的迷你万用表XB-866拆解

楼主(2025-05-24):
这个迷你万用表是14年买的了,当时想要个能把表笔收纳进盒子的万用表,出去玩时丢背包里,若遇到电气故障时能修一下,我这人就喜欢有备无患,背包里除了万用表,还有一套迷你工具,以及医疗包和几条士力架,我属于那种生存狂,居安思危嘛。

都过了十多年了,仍然还在卖,价格貌似便宜了些,我那会儿在拍拍网(一个网购平台)上花了五十多块钱。我为啥选这个表呢,除了自动挡和方便收纳表笔外,还有个参考重点就是能测电流,我平时常用的就是电压电阻和4-20mA测量,仪表模拟量用的多,貌似全网只有这种盒装万用表有电流测量功能,当然这种设计从安全性来说不合格,测电压打错电流档直接爆表,因此不适合小白玩。

盒内自带说明书,一般使用足够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要啥自行车。当然人无完人,我觉得可惜的就是无法测大电流,我一直希望有能测4-20mA的钳形表,不是感应测量哈,那玩意儿不靠谱,就是表笔测量,在钳形表上有3个端子,中间com,左边电流孔右边电压电阻,这就完美了,只需要一块钳形表就可以完成所有功能,但找不到,我搜了好多年都搜不到,可能是设计师觉得本来钳表就可以感应测电流,又搞个表笔测电流,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后盖就一个螺丝,塑料卡扣固定,很容易把电路板取出来,非常简洁,2011年产的,高度集成的牛屎芯,能支持自动挡和RANGE手动挡,又没有外挂储存器,我估计是7501主控,底下有个0.2A保险管,误插220v能留个全尸不至于爆表。档位滑片很干净,几乎没有划痕,为什么呢?你猜对了,我从来没用过它,一直就是丢包里,开机次数不超过20次,哈,结果电池漏液腐蚀了弹簧,这次拆开就是处理一下。

转盘是塑料滑牙,虽然不是尼龙,但设计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比钢珠蛋子好些,老表年纪大了有些干涩,抹点润滑油保养下。屏幕没有背光。

把发绿的电池弹簧剪掉,换成引线,我打算改成一节磷酸铁锂,这样就不会漏液了,焊电路板时电烙铁外壳一定要接地,即使是3脚插头的电烙铁,万一它地线不靠谱呢,不敢赌,否则会莫名其妙的,表就不开机了。

嗯,这样就好多了,一节3.2v铁锂正好代替2节7号,还省了一节占位桶。

加个泡沫垫,防止电池松动溜边。

测试下老表的精度,说起来我貌似从来没认真测过,买回来就只捅过一次220v,直流电压精度,还行。

电阻测试,表笔短接有0.3欧底数,没砍底数,好评。

6/10/25/50欧电阻测量,还可以。

4-20mA模拟量测试,差不多就是了,模拟量不需要那么精准。

交流电压220v测量,误差有点大,正常用也可以了,生活中无非就看它有电没电,是2开头就行,后两位数都不用看。

好了处理完毕,继续丢包里开始下一个十年,结束谢谢

网友:
价格偏高了点

网友:
大牛屎一坨,做工一般

网友A:
这种拨盘类型的表换挡不大方便,用手拧没有地方着力,只能用手搓,。

网友:
还以为硬封芯片呢,牛屎块的。

网友B:
我有个优利德的这样的表,一模一样啊

网友:
按道理说,我爸给我的指针迷你表应该是我入门表,可惜丢了

网友:
备胎表啊

网友C:
便携表的表笔尾部就是容易坏,楼主用胶带草率了,我用AB胶重做的

网友:
干电池,好评

网友:
牛屎块的,也就那样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拨盘类型的表换挡不大方便,用手拧没有地方着力,只能用手搓,。

是的,还得两只手,左手搓档右手拿表,不过考虑到应急备用的特性,麻烦点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优利德的这样的表,一模一样啊

优利德的那个好像表笔线不能收纳,就缠绕在表上

网友:
一般般吧,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携表的表笔尾部就是容易坏,楼主用胶带草率了,我用AB胶重做的

嗯,原表笔挺长的,跟表盒基本一样长,我砍了1/3,并且当时打算改成硅胶线,这样韧性就强了,不过考虑到备用表基本用不到,放10年都跟新的一样,也就罢了。

网友:
又想起我的那块830万用表了。20多年了

网友:
小巧玲珑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