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表妹家美的柜式空调显示E1故障代码拆修并求助

楼主:
表妹家空调坏了(KFR-72LW/WPAA3),让我看看,开机大概10几分钟就显示E1,外机在1楼,开机后前去查看,外机没有任何动静,风扇与压缩机没有任何反应,像没开机一样,内机吹自然风不制冷,查询百度得知:“美的空调E1故障代码通常表示通信故障或传感器问题‌,具体可能由室内外机连接线异常、电磁干扰、温度传感器损坏、制冷剂泄漏或压缩机故障等原因引起。”初步检查室内外线缆看起来没有啥问题,室内温度传感器大概9欧母,外机在开机时测试零火线有220电压,零线与信号线大概0-6伏电压,没有跳变,天色已晚,拍了几张照片,改日再去,高手们有见过此类故障吗?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A:
压缩机电容测下好坏,多数是此电容故障,其它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电容测下好坏,多数是此电容故障,其它我也不知道了。

变频哪里来的压缩机电容?

网友:
如果通讯线没断,零线和通讯线没有跳变电压,10有89是外机主板损坏。美的通病 过保坏,2018年到今年刚好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哪里来的压缩机电容?

我不知道看见的资料是否有误,见图第2条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