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CPU虚焊,用bga焊CPU是否比热风枪好非常多?

楼主(2025-05-24):
各位用过BGA么

BGA是否比热风枪靠谱非常多?

网友A:
BGA贵啊,一般人不会买个这个,除非有大量需要维修的。另外BGA适合拆电脑CPU这种大芯片,手机我看还是用风枪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贵啊,一般人不会买个这个,除非有大量需要维修的。另外BGA适合拆电脑CPU这种大芯片,手机我看还是用风 ...

手拿热风枪久了,会不会累

网友B:
不一定,bga维修台的优点是一致性好。人手焊的优点是可以随时观察细节可以轻微拨动器件,有经验的高手比焊台的故障率还低,X光检查气泡和做切片对比下来能让搞维修台的工程师甘拜下风。以前的公司有这样两个水平特别高的女生被当宝贝,做新产品时时常麻烦到她们,我们的习惯是到了先请客吃饭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bga维修台的优点是一致性好。人手焊的优点是可以随时观察细节可以轻微拨动器件,有经验的高手比焊 ...

这两个女生的焊工极其厉害么?

可否描述一下具体有多厉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女生的焊工极其厉害么?

可否描述一下具体有多厉害么

极其厉害,我那些年下来没见过这俩人有失手的时候。比如有时候bscan下来怀疑bga某个点虚焊,X光和5dx都看不出来任何问题,放机器上重新加热还是故障依旧,拿给她们重新加热往往就好了,没好的基本上切片下来也能排除焊接问题。有时候气泡偏大调profile也会请她们焊一遍通过他们的观察和XRay对比,她们往往给出很准确的profile改进方案。具体的事情不方便透露。我记得以前央视有个节目提到过529厂有个类似的事情,也是靠这样一个焊接高手排除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其厉害,我那些年下来没见过这俩人有失手的时候。比如有时候bscan下来怀疑bga某个点虚焊,X光和5dx都看 ...

看焊点是否续航,还能用x光查看么
这个x光设备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