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刹的碟片一般能用多久?

楼主(2025-05-24):
刹车刹的多了,来令片容易磨损,

来令片磨损的同时,碟片是否也会磨损?
各位有过碟片被磨坏的经历么

网友A:
当然磨啦,但是看材料,有的来令片软,蝶磨的慢,反之。。。。。。。。。。

网友B:
碟刹盘是钢的硬材料,可能经过热处理,来令片一般有树脂的和金属的,这种材料都比较软,一般磨损和消耗的是来令片。就跟有刷电机一样碳刷很软,换向器铜的。一般都是消耗的碳刷。包括高铁的受电弓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磨啦,但是看材料,有的来令片软,蝶磨的慢,反之。。。。。。。。。。 ...

怎么知道来令片软不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碟刹盘是钢的硬材料,可能经过热处理,来令片一般有树脂的和金属的,这种材料都比较软,一般磨损和消耗的是 ...

你的来令片什么材料?塑料,还是金属?

网友:
一般是三比一的磨损率

网友:
绿源买菜车,表显6W公里,实际5W公里左右,换过一次液压油,还没有换过来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