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NAKOL SK-218钳形电流表改个背光

楼主(2025-05-24):
本来是校准DIY可调电源zxd2400,需要50A量程,手头只有10A的,
精度要求不高,就入了个钳形电流表。
结果发现意外不错。7501主控,全自动量程,
就是背光亮的时间太短,屏幕小,没有背光很难看清,
决定改一改,我不懂啥子电路,觉得照明灯没啥用就直接接到背光供电上,貌似能用,可以通过照明灯的开关控制背光,自动关机后也能关闭背光,完美~

把照明灯的LED绝缘包好,供电接到背光上

大概是这样

关闭灯,背光不亮

开启灯,背光亮了~

全自动量程~好用的很,要啥子飞机~这个就是我的主力表了吧。

网友A:
背光这么均匀,难道有导光板?

网友B:
能否说说细节,背光时间太短,不习惯,我也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这么均匀,难道有导光板?

是的,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说细节,背光时间太短,不习惯,我也想改一下

我这个超级简单,还不知道是否稳定呢,一会把原电路30欧姆的限流电阻也串进去,保证长期稳定吧。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大概是这样,背光是直接芯片输出2.9V供电,我把线路改道照明灯的电路给背光供电了。刚好照明灯的电压也是2.9V。

T21l的背光是三极管控制负极接地来导通电路,和这里的背光原理不同。不知道是不是。高手来作答下。

楼主:
最后串了一个39欧姆电阻,理论上背光稍微暗一丢丢,现在心里舒坦了。

楼主:
可惜电压档默认是交流,如果默认就是直流那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得到宝了,恭喜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