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指纹密码行李箱电池

楼主(2025-05-25):
专用电池 价格不便宜 进水了 试图修复 未成功 可能有加密?很奇怪做2s串联 其实没电的时候外插充电宝5v是可以用的 不知道电池为啥做了7.4v 充电放电都是usb口 电压不同 不知如何实现的

楼主:
还有个太阳能板

网友:
貌似很高级实际就一鸡肋产品。

网友:
升降压一体的模块

网友:
真高级 ,还得经常晒太阳,要不经常充电,这软包电池都用不长

网友:
高配皮箱第一次见

网友:
太阳能行李箱,你值得拥有

网友:
皮箱,太阳能,经常晒,不伦不类,脑残设计

网友:
基本是摆设

网友:
不防水  这设计  有点水

网友:
头次看到这玩意儿,要是不经常出门那电池不得又过放了

网友:
这设计感觉很山寨

网友:
谢谢分享,这设计不实用

网友:
感谢分享,和那种手持吸尘器、两串电风扇差不多原理,充电5V电池组输出又是7.4V或者9V

网友:
5V电源应该行呀!!!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经典高端货的设计思路,但电磁不应该是18650吗

网友:
太阳能,纳米,石墨烯,钛,xx孝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