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刚买的四轴飞行器就坏了,堵转烧了电机....

楼主(2025-05-25):
儿子刚买的飞机,降落在草地上,然后有一组叶片就不转了, 看上去像是缠了草,堵转烧了.....,拆,拆,拆

取出问题电机

据说是空心杯电机,作为拆客,必须继续,右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空心杯了

继续

果然是空心的

放大,据说空心杯指的就是这个绕组没有铁芯,像个杯子,因此很轻,惯性小,适合急起急停的场景

再仔细看下电刷,黑乎乎的,看上去不得好

看完转子,再看定子,好多电机都是外壳是永磁定子,定子罩着转子,但空心杯的外壳就是外壳,玄机在里面

原来定子就是一个永磁环,被杯子罩着,发明这电机的真是天才。

网友:
原来空心杯电机是这样子,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基本没得修了,只能换件

网友:
为什么空心杯电机转速高  换向器那的线圈数量多?

网友:
这飞机贵吗?

网友:
楼主要换个手机了,这照片质量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
图片质量差评

网友:
这飞机挺复杂,还是换零件吧

网友:
修不好了,玩玩还是可以

网友:
这是被烧成的??

网友:
空心杯结构电机体积小,但是这个散热咋解决呢

网友:
要买无刷电机,这种不耐用

网友:
重新绕线,加个热敏电阻保护

网友:
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都是一次性的,修不了

网友:
电机应该也不贵,直接换个电机就行,

网友:
转速高,扭矩小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至少得碳刷耐用些。北京那买有刷航模几十元,阀款是楼主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