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裁一段不知道什么材料的电线

楼主(2025-05-25):
我发现一段电线把外皮剥了,里面是这种屏蔽的,有人说是镀银线,里面2根红黑线很细但是很硬,不像是铜,红的那根线还有塑料防拉护套

网友:
信号线,玩音响的适合用

网友:
看起来有些高级

网友:
这种线很少见啊,双层屏蔽,还有抗拉护套,感觉是特定场合使用的。

网友:
镀银成本太高一般线是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视信号线

网友:
监控线?古董AHD的集成供电

网友:
垃圾佬卖东西,白色的都是银,要不是铑

网友:
听说有铜镀锡的,成本比银低。

网友:
是银就捡到宝

网友:
看着有点像音响信号线

网友:
看样子像铁的,磁铁吸不吸?

网友:
既然带屏蔽那一定是传输某种信号的,并且需要拖动拉来拉去的。

网友:
会不会是热电偶的线?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线

网友:
像热电偶的补偿导线

网友:
这线还左一层右一层,还是硬线,怪,没见过

网友:
7楼说的在理。

网友:
有点像热电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