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隔空无线充电器 蓝牙板怎么破解

楼主(2025-05-25):
共享隔空无线充电器,蓝牙板的需要破解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查找蓝牙模块资料,看走线连接的对应脚位功能,我觉得拆掉模块短接相应线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掉模块短接相应线路试下?

网友:
只能短路蓝牙控制输出端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在研究一下

网友:
无线充电有那么重要,直接市电快充也就半个钟就满电了。十几分钟就可以充百分之80的电。

网友:
无线充电也搞共享,MD,什么经济都有,好吧,赚钱有方。。。

网友:
得找单片机的输出,蓝牙模块多半没戏

网友:
搞蓝牙没用,蓝牙只是给充电信号而已,你要从单片机破解

网友:
没找到天线。

楼主:
这个单片机没有找到资料

楼主:
那位老师有资料发一份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