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锅仔片的难度大么?各位给鼠标换过锅仔片么?

楼主(2025-05-25):
锅仔片看起来不像直插件
换微动挺简单的,换锅仔片的难度是否大很多

网友:
刀头+堆锡法

网友A:
把金属跟脚连起来。,一起加热。反正也废了

网友B:
锅仔片学名叫什么,请不吝赐教。

楼主:
堆锡法用哪种锡丝,低温锡丝,还是无铅高温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金属跟脚连起来。,一起加热。反正也废了

怎么把金属跟脚连起来?

网友:
这个不是用胶带粘的吗,上烙铁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锅仔片学名叫什么,请不吝赐教。

某宝直接搜,金属微动开关。

网友D:
直接加热,大尖头直接加热,方便一些还可以堆锡会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E:
先上新锡,4个脚也就是两边都上,刀头一次管一边两个脚,烫一边,化了再烫一边,用镊子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上新锡,4个脚也就是两边都上,刀头一次管一边两个脚,烫一边,化了再烫一边,用镊子推 ...

为何不用电动吸锡器把脚上的锡吸掉?反而要放很多锡到管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热,大尖头直接加热,方便一些还可以堆锡会效果更好一些

堆锡温度设置为多少度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何不用电动吸锡器把脚上的锡吸掉?反而要放很多锡到管脚呢?

拆什么东西都一样,要融化掉旧锡,必须用新锡辅助,否则融不掉你就拆不掉。

不推荐用吸锡器,罗技这种PCB太垃圾,你一吸可能焊盘都吸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直接搜,金属微动开关。

金属微动开关挺多,怎么知道这个是1.5,1.6.1.7,还是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什么东西都一样,要融化掉旧锡,必须用新锡辅助,否则融不掉你就拆不掉。

不推荐用吸锡器,罗技这种PC ...

直接上烙铁头熔化不了焊点上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什么东西都一样,要融化掉旧锡,必须用新锡辅助,否则融不掉你就拆不掉。

不推荐用吸锡器,罗技这种PC ...

把焊盘吸走,是因为PCB覆铜层贴合不够牢固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烙铁头熔化不了焊点上的锡?

难度高很多,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焊盘吸走,是因为PCB覆铜层贴合不够牢固导致?

对,罗技以前那种黑色PCB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微动开关挺多,怎么知道这个是1.5,1.6.1.7,还是1.9?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测量原来的按键高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堆锡温度设置为多少度比较好?

把我难住了,我使用的都是不显示温度的电烙铁
在我看来,只要能化开锡了就行,管他多少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