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净水器做零陈水改造

楼主(2025-05-25):
两年多前搬新房净水器重新购买了个600G的无桶的,为了停水停电也有水以及流量更大,还是给他装了个储水桶,目前系统示意图如下图

但有个都知道的问题,也就是在停止制水后,浓水端的盐分会有一定量会透入纯水端(渗透压导致),造成制水初期水TDS高(80左右)。虽然有桶可以均和,但混合后的水在30多左右,实际测试过在RO膜连续工作十多秒以后,制水的TDS只有10左右甚至更低。

所以虽然也在50内,属于正常,但平白无故增加了20,总觉不爽。
这个问题,得解决。
一般思路会有几种,
对于有储水桶的,可以采取在启动时放掉初期水的思路,这样改造比较简单,而且因为有桶,不影响用水。
对于无桶系统的,如果初期放水,那必然会影响使用,所以采取方案是延时停泵,让制出的纯水进入反渗透膜,让浓水侧也充满纯水,这样就没有盐分进入纯水端。
根据陈水(高TDS水)产生原理及实际情况和有桶的实际情况,确定采用制水后放水的方案,首先定了两项初步方案。
第一项,如下图(绿色为增加的水路,玫红色为增加的电路)

在膜壳纯水出水端,止回阀前,增加放水电磁阀,从水泵那里取到运行电源。当水桶放出一会儿,压力降低,水泵工作,同时给延时板供电,放水阀通电打开放掉初期水,止回阀避免桶的水从放水阀放掉。n秒后(测试确定),延时板断电,放水阀关闭,水顶开止回阀往后面输送。由于有储水罐,而且很少出现储水罐一次性用完,所以不会在放水初期出现水龙头断水。这种方法只用一个电磁阀,一个模块就可以造成工作。但实际情况,机器的膜壳那个止回阀是和膜壳一体安装,可用空间小,改造要把膜壳拆下来弄重新装阀件,有点麻烦,那最后采用金钱换时间的方法二

这个在进桶前,安装常闭排水阀和常开进水阀。
水泵开始工作后,通过延时模块给两个电磁阀供电,暂时切断进入桶的管道,进行放水。当放水n秒以后,电磁阀断电,放水关闭,进桶打开,给桶灌水。这样除了取电要在泵那里接一下线,均在体外手术,工程量小。

然后买三种材料。常开电磁阀由于市面上用量少,所以价格真特么的贵啊,大概是常闭阀的3倍价格。谁叫懒呢,用方法1即可省一大半。也想过方法二把常开电磁阀换成止回阀,但止回阀的阻力会大大降低纯水产水率,遂放弃。另外,也是考虑懒于改机箱内部,所以也没考虑陈水回泵前利用(这个以后有时间也可以弄,泵前加个三通的事,但泵前管的改造还得拆滤瓶,着实麻烦又费时,现在闲不住几分钟就有一大一小撕心裂肺的呼唤,实在静不下来做一些费时间的事)。现在就让它流走吧,几个月估计也没1方。

网友:
又是大工程啊

网友A:
好好折腾,有好结果了连续发,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花小钱办大事,先收藏,有空再来研究

网友B:
按你的方法一再多加一个单向阀在外面就可以了,成本低。

网友:
蛮厉害的,整栋承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方法一再多加一个单向阀在外面就可以了,成本低。

多一个止回阀,纯水端阻力增大很多,会降低产水率的

网友C:
以前欧根大神改过增加一个小的纯水桶返回来,增加膜的寿命

网友D:
储水桶要经常洗,不然非常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欧根大神改过增加一个小的纯水桶返回来,增加膜的寿命

现在从来没担心过膜寿命,因为现在太便宜了,两三年一个不带心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储水桶要经常洗,不然非常脏

其实那东西没那么夸张,里面细菌压根生存不了,有人锯开过几年的桶,没有菌粘膜。实在不放心的在进水龙头前装一个净水器专用紫外灯,用水流开关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欧根大神改过增加一个小的纯水桶返回来,增加膜的寿命

楼主采用的是空排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那东西没那么夸张,里面细菌压根生存不了,有人锯开过几年的桶,没有菌粘膜。实在不放心的在进水龙头 ...

+1,都是以讹传讹或者凭空想象!

网友:
好,就是有意思

网友E:
这个水回到增压泵前端吧,虽然TDS值50多,但比自来水还是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水回到增压泵前端吧,虽然TDS值50多,但比自来水还是要好的多。

可以回,但现在不想弄,拆机摆弄滤瓶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都是以讹传讹或者凭空想象!

那个环境致病菌是不可能繁殖的,而且也没有渠道进去,而且就算偶尔有几个没有营养只能龟缩成孢子,慢慢冲走也就没了。其他细菌不敢说一点没有,但根本繁殖不起来,也不构成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采用的是空排方案。

嗯,暂时排,先不鼓捣里面了,懒得拆机鼓捣滤瓶,否则都不需要那个常开电磁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折腾,有好结果了连续发,可以借鉴一下

等零件到货了装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