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老仪表(univolt DT-830)

楼主(2025-05-25):
这个表前后在黄鱼收了几块,据说这个表争议很多分什么进口和组装,还有直接打金川的标的。但是结构都是一样的,包括电路板,
拆过几块唯一不同的是电容,电阻,以及转盘和3极管的测试座不同,用起来都差不多额 。

这次拆的一个坛友比较信奉的 白色测试座,和千层糕电容的版本  也就是 83年的版本
正面 中规中矩,除了屏幕小一点

反面,又资产清算的标签,一看就是某国企资产清单标签,退役后封存,放了很多年,然后才处理。目前事业单位
都是这样的,固有资产,设备更新后国资处封存入库,要一定年限,至少十年八年要待查。

拆机,大小2块主板,用几个排针上下连接,我发现很奇怪的问题,除了这一版,其他的版本小板上的可调电阻全部是歪的,而且每个版本的可调厂家都不同。

上切糕

主板看起来不像玻纤

电阻看起来不像国产的,至少那个年代应该是绿袍把

测试,廉颇老矣,能饭否?
DT830:我还能打1个

19V 的适配器

电池 1.2V

欧姆 表笔 0.2欧阻抗

总结,通过几块表的对比,大致上直流档,欧姆,测试还是比较准确, 直流档空表无底数,交流档数字跳动,比国产新表 830 肯定要准一点
不过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当年300多块的表,放现在,一堆的料,敌不过一坨牛屎芯片。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请教我,说给人装修,工作台是不锈钢的 ,招牌的LED灯 打开后,工作台麻手, 电工用万用表测试后说漏电 100多V 的电压,我笑而不语,问他怎么测得 他说电工拿表一头插工作台一头靠电冰箱。 第一次知道万用表还能够这么用,我说你干装修的去干嘛,那不是电工的事情嘛,他说工头叫他们全部去了,搞了几个晚上。现在开业几天LED 门头都不敢开,等打烊后他们检查电路,我有不好说破,叫他和总包说换个电工就可以解决了,你天天去瞅什么热闹, 后来换了个电工过去座了接地,圆满解决。朋友也愉快的收到款。

网友:
老货,质量还行

网友:
要是930就好了

网友:
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元件的选择是按成本多少定

网友A:
这表的 亮点是 有开关,不过 慢。我那个的 晶体管 座 好像是白色的,反正不是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 亮点是 有开关,不过 慢。我那个的 晶体管 座 好像是白色的,反正不是黑色。 ...

据说白色的里面电容是切糕
其他的黑色座的不是切糕

我下面的2张图  黑色的座  拆开不是切糕电容

补图

网友B:
其实很多人对感应电没有认知,没地线或假地线的插座比比皆是,都是一些半桶水的外行人所为,在他们的认知里,一火一零就能工作,只要设备不漏电地线就没有作用,可以省掉,根本就没有人告诉他金属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附近经过的导线可能会在金属外壳上感应出感应电动势,也就是感应电,所以他们就会百思不得其姐,到底是哪里漏电呢。

网友:
这个830的表做工真好,估计当年价格不便宜。

网友C:
这个万用表看着挺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用表看着挺漂 亮

是的,手机大小   除了屏幕小点   还是很好看啊

网友:
双层线路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人对感应电没有认知,没地线或假地线的插座比比皆是,都是一些半桶水的外行人所为,在他们的认知里 ...

对的,可你跟他们解释他们以为你要套路他的荷包

网友:
当年号称的国产表也是整套进口大散件组装。

网友:
这元件换成贴片的,咋就便宜了这么多?

网友:
真有年代感,用料扎实

网友:
有一块黑色晶体管测试座的830。

网友:
有块类似的日版松下的表,小三分之一,太费电,荒废i了。

网友(2025-07-16):
电路板还是质量上乘!比现在炮灰表强太多了!

楼主:
其实830 用用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