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冲牙器(干电池式)拆解

楼主(2025-05-25):
用了近五年,非常好用,非常喜欢。

有两天没用,再用突然不开机了。

一开始以为是电机坏了,拆开用手扭动,确实扭不动,但是用力又能扭动,接电池电机好使,组装上仍然不好使。

怀疑是碳刷掉粉,准备拆开电机看看。

这次拆开偶然发现,是电池盖的金属片接触不良,幸运的是这个盖子可以双面用,反转180度,依然可以接通电路。

不过拆得多出来一小块防震海绵,懒得再拆了。

做工非常好,连螺丝都是质量很好的不锈钢材料。

有两个元件是这样印刷:1·0Ω 5%,这是10欧,还是0欧?

楼主:
那个小电机也是日本品牌MABUCHI 万宝至。

网友:
原料供应商不错。

网友:
万宝至电机不错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闲置的。老冲牙觉得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闲置的。老冲牙觉得不好

不好?刚根管治疗完,花了好多钱,想买一个冲牙器,怎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刚根管治疗完,花了好多钱,想买一个冲牙器,怎么不好?

牙医漂亮,冲牙见不到。

网友:
万宝至的电机还是相当给力的,但是你说电机扭不动,可能是真的要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冲牙器,很方便,冲力也够用的,质量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长时间不用了。

网友:
不象松下的风格

网友:
个人使用习惯问题,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网友:
我的用了14年买的,11年了,之前也是电池接触不好,后来改了个14500和充电板进去,水压打多了

网友:
这种才是正宗松下,不是那种完全国产化的代工松下。

网友:
玩具电机肯定不会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刚根管治疗完,花了好多钱,想买一个冲牙器,怎么不好?

感觉劲太大,有那种非便携式的我当时买的时候还犹豫心想这种便携式的可能力道比较小,但心想松下品牌还是不错的不可能力道小不够用,所以就买了。用了几个月感觉牙齿敏感好像牙齿变薄一样,我就停用了。

网友:
刷牙就够了吧,冲牙器能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