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领奥平衡车坏了看论坛没有拆机图,拆开看看

楼主(2025-05-25):
前几天平衡车不小心淋到雨了,型号为领奥的36伏K8

当时报警霍尔故障,马上回家拆开断电并把主板拆了下来晾干,
当时肉眼看主板并没有水渍,

过了几天装上重新装上后平衡车及APP都没有报警,
但车不能平衡,通过APP检测陀螺仪平衡是正常的,
后倾两个轮子会短暂向前转,可以排除轮子电机故障,

前倾马上报警,但没有故障信息,电机拆开也没有发现异常

另外需要提一下这个轮子是全塑料的,边盖用螺丝固定,拆时发现已经滑丝
并且没有一丁点防水措施,只能小孩子玩,
成人如果过重轴承会移位导致电机和磁钢磨擦而卡住,

原配电池是中间那组泓力的,盒子标称158.4WH(2200毫安/节),
原保护板故障自己换了一组电池

网友:
本来就是室内使用的玩具

网友:
右面那个四方芯片上面的引脚看着像有进水痕迹,有白色粉末状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电池一般般

网友:
你老是用不坏,商家都还要启动--计划性报废,,绝对是不会让用好久的。。。。谢谢分享

网友:
轮毂电机不错

网友A:
检查MOS有没有击穿的吧

竟然是双控的做到一块板上面  这种塑料轮子的我都没兴趣研究

网友:
后倾没问题,说明后倾时所有工作电路正常。但前倾报警,可能问题在电机管理芯片下级的前进电路上有问题。检测下前进方向的MOS管及使能电路

网友:
玩具一个,全是塑料做的

网友:
网上有配套件,换1分2双驱控制器,改成电动卡丁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MOS有没有击穿的吧

竟然是双控的做到一块板上面  这种塑料轮子的我都没兴趣研究 ...

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之前修过一个,也是mos管击穿,换了一个就正常了,成本0.67元。

网友:
这是多少钱买的?轮子和电池刷新了认知。

网友:
电池不全部更换压根不好用了

网友(2025-07-01):
这成人得多重才能给卡住?我觉得没那么脆吧 我还想给他diy卡丁车呢

网友:
我们家还有台在床底下,看来要把电池翻出来充下电,不然饿死了。

网友:
我的领奥电池没电会不平衡,这电池盒不错,我的电池没有开关本来电池就垃圾还自耗电,现在拆开在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