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一个12v路由器电源

楼主(2025-05-25):
路由器用的,不能上网了,重启能用一会,以为路由器坏了,试了一下电源,电压输出不行了,换个电源就行了,顺便拆开电源看看是啥问题,输出的整流电容鼓包了,长时间通电造成的问题,加上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这一种“”绿金“”非常容易坏,还冒牌三洋

网友:
我也来看看电源是啥问题,观观楼主的修理过程

网友:
这到夏天了,很多劣质的12V电源给路由器,交换机,监控供电的开关电源,都到了嗝屁高峰期了。

网友:
不是SONY 金字电容嘛
很佩服拆的这么整齐

网友:
修电源,看看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电容和那个肖什么二极管,是疾病高发区。

网友:
这个电源很山寨的感觉。

网友A:
感觉就是12V 1A的电源,那个二极管电流大了发热扛不住。

网友:
我有个给数字钟用的6V电源,长年通电的,摸起来微热,把墙上插座面板熏黑了一块。
请教一下,散发出来的东西有毒吗?是哪个原件过热造成的?
目前供电使用正常,是否要拆开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12V 1A的电源,那个二极管电流大了发热扛不住。

这才是中的

网友B:
最好修的就是一拆开,发现次级电容鼓了。

网友:
这电容和那个二极管,是疾病高发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修的就是一拆开,发现次级电容鼓了。

对,难修的是打开看初级电容和次级电容都是好的。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这个电容鼓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难修的是打开看初级电容和次级电容都是好的。就无从下手了

那就不用修了,几块钱一个,不值当费工夫,我都是看几个常见的坏不坏,坏了有件或拆机就修,不然就做料板拆件

网友:
我的是9V0.6A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换了就好了,超声波焊接的暴力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