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202真修不下去了

楼主(2025-05-25):
    邻居家拿来一台小型的202缝纫机,说坏了,不走动了,让我帮忙修一下试试。我说我不懂其操作方法,不好修噢!邻居说,修不好没关系,就当玩玩:

小型的202缝纫机全貌,看起来还是小巧美观的。

翻过来的底座貌

观察了一下,有6个螺丝洞,开始跟它开膛剖腹吧

拆下来的6粒螺丝

剖开了

请观它的内脏吧

取开梭槽压板

请各位去楼下继续观看

楼主:
继续接着来吧:

取出梭床和底线圈

这几个接头处都是用塑料卡子卡住的,一动它,那些卡子就拔出来了,我又反复把它插进去,真跟我添乱。

这样的接头处都是塑料卡子插进卡住的,所以,本人感觉不像是缝纫机而像是一个缝纫玩具而已。
零件都是塑料的,就齿轮都是塑料的,这真不像是缝纫机!

用强力胶水把那些接头卡子全粘上,以免总掉出来

调整了很久,还是没能正常转动使用,线路通电后是正常的,就是带动不了针杆上下摆动,好像是塑料齿轮不能带动其转动。没办法,还原吧!

谢谢各位累眼观看,请各位坐坐,喝碗茶水

网友A:
用手转一下各个齿轮看看哪个不跟转或者阻力大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一下各个齿轮看看哪个不跟转或者阻力大不就知道了吗?

就是这样的,还是齿轮带动不了转动。但齿轮各处又是紧的,就是带动不了。

网友B:
电路等于没有,传动机构有点复杂。
看样子还是没研究透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等于没有,传动机构有点复杂。
看样子还是没研究透彻啊。

谢谢指导。
电路正常,就是那齿轮带动不了下一个齿轮转动。说是松了吗可又是紧的,就是一头在转动,另一头就带不动转啊。

网友:
不懂原理,我就修不好。

网友:
有机械性卡死的地方,业余维修搞不了

网友:
不看内部感觉很神奇
看过后,觉得不值
自己也买过一个初艺505A的,还没拆开看过,不知道会不会比这个好点

网友:
玩具级别的,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就是个玩具,使用2分钟修理8分钟,修理的时间比用的时间长。

网友:
牛,全是塑料齿轮。

网友:
齿轮都是塑料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看出来了 你的茶叶不错 是什么茶?

网友:
用手转动手轮,如果针杆、旋梭还有牙齿都正常动。可以考虑电机坏、电机带不动负载

网友:
这个得三四十,至少得七八十块弄个505吧

网友:
那几个塑料卡,估计是保护传动过载设计的,

网友:
缝纫机塑料机芯肯定就是个玩具

网友:
电机能转, 就算修好了, 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