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广源之星充电器

楼主(2025-05-25):
广源之星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发现烧得一塌糊涂,芯片,开关管,光耦等等全部都烧了!

楼主:
头痛的是这个打摩的电量显示ic也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相修也没法下手啊!

网友:
充啥的,电动车?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网友:
换新,如果想折腾,也可以随便怎么弄的。

网友A:
估计抹去字符的IC可能是单片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抹去字符的IC可能是单片机不?

不知道啊,怀疑是电平驱动电路

网友:
抹字的应该是单片机,这个还是别修了,留着二当备件用吧

网友:
爆炸性的烧毁。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可能应先解决为什么会烧,,,,自用的话,感觉还是购个新的更靠谱

网友:
烧那么 黑吗?第一张全黑了

网友:
光耦的帽子都烧没了。

网友:
一般集成块不坏,先查一下初级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好练手的充电器

网友:
烧得太厉害了就没必要修理,换新吧。

网友:
真的烧黑了,整张图都是黑的

楼主:
修好了输出有电压,算是修好了一半,因为指示电量的芯片烧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楼主(2025-07-04):
那位有这个单片机的型号?真的是修好它!

网友:
炸得不轻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拆开了准备改一个可调电源,这个无字的芯片不是打磨,而是根本就没印(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