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led是不是五条腿?

楼主(2025-05-25):
之前发帖说一个灯饰坏了,朋友们说一个led灯珠坏了,我就想着直接弄下来短接就行了,结果一看傻了眼!

网友:
这不是普通的LED,内部应该有IC,
因为按键和灯带都接入到这个LED,受这个LED控制

网友:
那两根长的里面是灯珠,你这个像2835LED灯珠的是集成电路,没有用黑胶封装而已。
不信你看背面没东西的,我刚好0元撸了一个这种,三粒LG44电池,按开关是慢闪-快闪-长亮-关。

【编辑】咦,集成电路在背面,那这个是个灯珠了。先把它吹下来,估计只有两个脚
【再次编辑】哈哈哈,原来你是把封装物弄掉了。我还以为是背面呢。(撤回我上次的编辑)

我的:

网友:
LED一般就是两个电极。多电极应该内部有别的功能。

网友:
一个led就能变光的那种,就是有几条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