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显卡水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5-05-25):
显卡上灰尘多,有些人给显卡水洗,显卡竟然不坏,

为何另外一些人,给显卡刷了几下灰尘,显卡就坏了呢?
各位水洗过显卡么?

网友:
又不是充新,自己用的水洗什么。用吹风机吹下,毛刷刷下就行了。或者毛刷沾无水酒精也可以刷也可以。

网友A:
我从不用水洗,用橡皮檫将其金手指擦干净擦亮就行了。

网友:
运气好的话洗衣机洗都不坏,
运气不好拆下来装上去就点不燃了

网友:
楼主疑问挺多的!好学!

网友:
这是要出货吧,,内行就是原质原味的好,,外行就是。。。。真的有点难

网友B:
上次问洗主板,这次又来问洗显卡,下次楼主要洗啥?先来点剧透

网友:
水洗主要是没用,坏不坏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不用水洗,用橡皮檫将其金手指擦干净擦亮就行了。

显卡主板,小元件多,上面都是灰尘看着不舒服啊

网友:
要么用纯净水,要么用去离子水,或者是无水酒精。

网友:
不懂用什么洗,洗完后高温加热蒸发完水气就可以了。

网友:
洗完了最好放烤箱烤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问洗主板,这次又来问洗显卡,下次楼主要洗啥?先来点剧透。

应该可能会有可能是屏幕内屏,三大件嘛,齐活

网友C:
必须要彻底烘干才能上机

网友:
上学时候同学弄个老电脑,主板是直接水洗,然后晒了晒,装上就好了

网友:
对,不只是在厕所里面水洗,还用牙刷刷了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彻底烘干才能上机

怎么知道是否彻底烘干?

网友:
水洗过整机,然后放院里晾干,没问题

网友D:
水洗没事,就是需要彻底晾干
以前做开发的时候,我们焊接完板子用酒精清洗一遍,然后用水冲洗一下,挂起来。第二天上班后调试,没因为水洗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洗没事,就是需要彻底晾干
以前做开发的时候,我们焊接完板子用酒精清洗一遍,然后用水冲洗一下,挂起来 ...

是不是没有带插槽的元件,晾一天就能彻底干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