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敏电阻的种类挺多,不同型号光敏电阻主要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5-05-25):
各位用光敏电阻搞过哪些有意思的制作呢

网友:
光敏可以设置开,或者关。
甚至根据太阳能板的电流决定开或者关,替代光敏。
一般用在路灯,楼道灯比较多。
开关逻辑可以自己根据需要设计,设置应用条件,白天,或者晚上,或者亮灯状态,可以搭配雷达、红外、声控这些模块。

网友:
目前用于两个用途:一是光控夜灯,天黑以后夜灯自动点亮;二是家电语音遥控系统增加音量自动控制,晚上熄灯后自动降低对话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