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俺又又又中招了——左按开始按钮没反应了

楼主(2025-05-25):
Win10突然间点开始按钮没反应了,

右键正常出菜单,
鼠标没坏,
键盘单按win键不起作用,组合键正常,
百度了有人说是某个更新造成的,
真不想重装系统折腾啊
凑合用着吧
唉.............

网友:
真的?这也能凑合着用?

网友:
先换个鼠标看看先排除鼠标没坏,说不定接触不好,然后就是最近装过什么软件没有,最后就是操作系统的锅了。

网友:
就是资源管理器崩溃造成的,按三组合键调出任务栏管理器,选中资源管理器,右键重启一下就行了,不行的话多重启几次资源管理器就好了。win10就这鸟样,我的更新多少次了都还有这种情况,都是随机出现的,好的话一头半个月都没事,坏的话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网友:
为什么要更新,,我的WIN都是禁止自动更新,,从没更新过,,,,讨厌那种关机等。。。开机等的过程。。。

网友:
别大惊小怪的,也许明天就好!

网友:
第一件事不是禁用更新???

网友:
既然知道是因为更新问题,那就等微软修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