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挂钟更换wifi机芯,并给分针+配重

楼主(2025-05-25):
看了论坛改RX8205的很多,如果是挂钟,我认为没啥必要,如果强迫喜欢一年无误差,不想经常调整时间,上电波机芯和wifi机芯是最佳选择,真的省事。

我的实践证明,西南地区农村bpc电波机芯没有任何问题,城市看情况,可能无法接到信号,误差越来越大。

于是购入wifi机芯更换电波机芯。佳浩电池版本wifi机芯

下面是更换了的电波机芯Zd9688

这些机芯都是论坛的常客了,就不拍更换过程了。

更换后加配重的图片,我的表盘打,钟针也大,考虑到分针也是独立运转(每10秒跳动一下),这针实在是大,用胶水接了个尾巴,3片重叠胶水粘起来的。有点难看。

楼主:
8025错写8205

网友:
8025T就已经很省事了

网友A:
wifi版看着和电波的差不多啊,怎么连接WIFI呢,有APP吗

网友B:
WiFi耗电量是不是比较大啊,电池续航怎么样

网友:
改成直接是220v取电就好了。

网友:
挺漂亮的挂钟,确实配换wlfi机芯

网友C:
WiFi机芯靠WiFi校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耗电量是不是比较大啊,电池续航怎么样

一年左右,佳浩的wifi机芯7天才联网同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机芯靠WiFi校时吗

是的,市面上有两种Wifi机芯,一种是佳浩这种标准机芯大小,7天联网一次。还有一种是洲进wifi机芯,比较大,每天联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版看着和电波的差不多啊,怎么连接WIFI呢,有APP吗

不需要app,通电后会有2分钟时间,机芯会发出一个wifi-clock名称的wifi,手机连接上去,找到你家wifi名称,输入密码即可。机芯会自动记住,换电池不需要再输入。这个记住,是靠芯片存储,里面已经没有内置电池。

网友D:
WiFi的机芯多少钱啊,电波贵还是WIFI贵

网友E:
换wifi钟那个摆锤就没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的机芯多少钱啊,电波贵还是WIFI贵

现在wifi机芯比电波机芯贵点。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wifi钟那个摆锤就没用了吧

摆锤是装饰的。以前买的时候是电波机芯

网友:
第一次见WiFi机芯,不便宜啊

网友:
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电波这十年来接收越来越难啊,家里的挂钟三年前全部都更换成WiF授时的啦,半年换一次电池,还算方便

网友:
配重是平衡了,可是惯性也变大了。

网友:
这个电子钟怎么还有钟摆?

网友:
这大挂钟还是机械使用得劲,喜欢听报时那铛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