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德克斯IT6720电源拆机维修失败及返厂

楼主(2025-05-25):
艾德克斯IT6720面板不亮了,加电时风扇会转一下,但是没有任何显示。拆下前面板上的控制面板,接上排线加电,正琢磨电路是什么结构,手指偶然碰到电路板一个地方,烫!仔细摸,发现是一个丝印为C34J封装为SOT-23-5的发烫,查得是sn74lvc1g34单路buffer。吹下这个片子后开机依然没反应,量输入的5V电源被拉低到4.X伏,还是有短路。再查发现,5V经排线到板子后,有一个REF3033稳压基准芯片稳成3.3V给单片机供电,这个芯片输出短路。把输出3.3V上并的电容电阻都拆除,依然短路,心中顿时感觉很不妙。最后拆下单片机M430F4250,再量板子上3.3V对地电阻正常了。测拆下的M430F4250电源对地电阻,果然有一路短路了。这就彻底死心了,没有单片机程序,更换单片机也没用,只能返厂。

查询艾德克斯返厂流程,先要官网或“ITECH售后服务”微信服务号填信息提交维修申请单,提交成功后会返回一个维修码,把这个码贴机身上,把机器快递到指定的售后地址。售后收到后返回一份很正式的维修报价单,如果同意就签字拍照发回,不同意价格可以返回,需要支付返回运费。我这个报价146,签同意后开始维修。修好后,售后又联系我,把维修费转到指定帐号后当天机器就交德邦快递返回了。收到的机器测试一切正常,带一张出厂校准证明,说明校准过,实测精度确实没问题了。

网友A:
艾德克斯还挺正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德克斯还挺正规啊

售后流程相当正规,态度也还不错,买国内仪器售后还是优势吧

网友B:
看着挺精密的需要高手维修

网友:
有程序就不好搞了

网友:
修这玩意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精密的需要高手维修

这是控制和显示板,电路不复杂,但是MCU烧了就麻烦了,大多数厂家不会公开MCU的烧录文件的,如果MCU再加密了,基本就没戏。

网友C:
挺正规了,这个维修费算是个人用户友情价了。。。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就是那个按键接触也做得太敷衍了,就算国内玩具表厂家也会用类似蚊香。现在这个中间压力大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利用上。。。
会烧MCU肯定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正规了,这个维修费算是个人用户友情价了。。。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就是那个按键接触也做得太敷衍了,就 ...

其实这个维修费用并不分个人与公司,因为返修信息中我填了单位名,给的确认单上标的就是单位名称,并要求盖章确认。
这种按键象这台这么新的没问题,老的时间长了确实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用个轻触开关多好。

网友D:
6720我也有一台,风扇噪音太大,当备用机了,艾德克斯的售后还是比较正规的,各个节点上都有专门的人对接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6720我也有一台,风扇噪音太大,当备用机了,艾德克斯的售后还是比较正规的,各个节点上都有专门的人对接用 ...

我还搞了台6721和一个8211电子负载,就图正规产品样子还算小巧,风扇白天用感觉不明显,晚上如果风扇开了是有点吵。

网友:
板子做工挺整洁的,单片机挂了,确实难倒散户了,商家售后也蛮实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搞了台6721和一个8211电子负载,就图正规产品样子还算小巧,风扇白天用感觉不明显,晚上如果风扇开了 ...

8211电子负载我也有,尺寸和6720一样大,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我就喜欢,可惜工作台桌子太小,放不下它俩,只能先蹲在其它地方,用的时候才搬桌子上

网友:
返厂维修合适

网友:
艾德克斯算可以了,露出的焊盘都沉金了,按键的地方也沉金了,按键用个5年都不失灵

网友:
怎么没给写个中文的证书?

网友:
其实这是国产仪器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
看着挺精密的

网友:
这怕单片机损坏,有程序没法修,咳。。。。

网友:
这玩意就得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