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东芝TA7240 双芯片 BTL 功放板 单芯片烫 只有电流声 维修求助

楼主(2025-05-25):
这块板子改了DC输入本来用着还行, 今天拿出来试听下,发现只有电流声,而且随着开机时间越来越响 一摸芯片右边那个随着开机越来越烫(半分钟内就很烫了),左边那个没啥温度,是单边芯片出问题了吗? 哪个芯片坏了?

另外这个板子适合18V 3A的板子吗? 以前也用过可以听,现在这种状态上18V 3A DC电源,LED红灯闪烁,如果用12V输入, LED灯不闪常亮(原先正常的时候就是常亮)

网友:
有可能是功放芯片损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耐压是否超16V,如果没有就是电容爆了。找吧。

网友:
这芯片容易自激,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检查输出端的茹贝尔阻容是否变值,其次供电电压在16V以下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耐压是否超16V,如果没有就是电容爆了。找吧。

都是35v 3300uF的

网友:
大概率是芯片烧了!

网友:
没工具不行,

网友:
这焊接水平不行,检查红色线是否连焊了

网友:
自激?双块BTL不好制作

网友:
应该买到假货了

网友:
大概率超压或者触发超压保护了,TA7240貌似极限电压也没超18V吧。

网友:
以前有一台功放也是这样一会儿就只有噪声输出,因为太便宜就扔了,现在看到同样故障,来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制作帖
过去很多机器用这款小芯片,现在东芝都基本没有民用芯片业务

网友:
不是写着AC-12V,你别说接错接错线了吧

网友:
两片ic互换可确定故障。

网友:
7240原来在录音机上是8节电池12V,,你上到18V电压是否合适?好在这片子便宜好找。

网友B:
两个声道,一个好一个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侧对比,对比测量各脚对地电压,然后对比测试输出中点电压,静态正常应该几个毫伏。找到故障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声道,一个好一个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侧对比,对比测量各脚对地电压,然后对比测试输出中点电压,静 ...

两个声道现在都没声音 只是一个芯片烫 一个芯片没啥温度 现在不能确定问题在哪里 怕买了芯片换上去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一个发热一个正常多数芯片损坏了,换个D类功放板支持宽电压,发热量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