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尔ES50H-Q储水式热水器通电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5-05-25):
型号ES50H-Q(E),通电不加热,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拆开测后端不通电,就先短路使用了——注意到温度拔电,不过带有60摄氏度的常闭温度保护开关,不拔电也行(建议还是要拔电)

周六早上起来把继电器更换掉,废了老大劲,温度测试线焊接在电路板上,没拆站在凳子上修,还是吸锡器好用,焊下继电器后再用吸锡带吸走焊盘孔过多的焊锡

圆孔有个Y型螺丝拆掉,逆时针旋转下就可以打开了

单管加热,个人感觉比统帅的双管加热还快

电源板实拍,继电器先是短路使用,这次更换新的

网友:
欧姆龙也顶不住啊。20A选材还是小了一些。换30A应该耐用的多。

网友:
换个大一号的继电器更耐用

网友:
这样的继电器标这么大的电流。真能达标?

网友:
海尔热水器做得最好的就是电路板电源一直用变压器降压供电,安全可靠耐用。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
啥都会修怎么促销费

网友:
换个固态继电器会不会好点?

网友:
忍者镖一样的焊点很有特点。

网友:
现在的热水器功率3KW差不多了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继电器

网友:
直接上固态继电器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

网友:
温度保护开关那么低吗

网友:
自己动手又节约了一笔

网友:
电流挺大的!!!

网友:
换30A应该耐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