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换了个电信送的中兴定制版路由器,有些APP加载好慢

楼主(2025-05-25):
移动宽带,换了个电信送的中兴定制版路由器,有些APP加载好慢,输入信息之类的,但看抖音没问题,是因为宽带是移动的,不能用电信的定制版路由器还是其它什?原因??大老指点一下

网友:
按理,能上网,就是和其他光猫一样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有的有限制,能上网应该没限制,dns看下

网友:
IPV6的问题,很多APP都是优先使用IPV6,V6用不了才会切换V4,若是不在乎可以在路由器里关掉V6。

网友:
运营商定制的中兴路由器,可以尝试刷公版固件。

网友:
有路油器的话光猫改桥接,路由器拨号再测试

网友(2025-07-01):
我也是电信用的移动定制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