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485抄表的电表买哪种好?

楼主(2025-05-25):
一个总表带3、4个分表,总表可以读取分表电量,

电脑可以通过总表读取总表和分表电量,
上面描述的这些是否可以做到?

总表买什么,分表买什么?各位做过这样的智能读表方案么

网友A:
什么总表分表的,五个表全部一起读不就完事了,你总表读分表有什么意义?又起什么作用?

网友B:
485串行抄表,支持DLT645协议的表最便宜也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总表分表的,五个表全部一起读不就完事了,你总表读分表有什么意义?又起什么作用?
...

他说的那个总表是指集中器吧,或者多媒体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串行抄表,支持DLT645协议的表最便宜也最简单

485串行抄表,可以在电脑上读电表电量么?

网友:
485可以用电脑抄表。只要电脑装一个USB转485的盒子就可以。把所有电表都接到485总线。设好每个电表的地址。就可以读了。。在淘宝上可以找出一大堆。找大品牌的买就好了。还可以买WIFI版的。。。连线都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串行抄表,可以在电脑上读电表电量么?

根据你的问题,建议你花几十块钱,小黄鱼直接买个抄表软件。配套的硬件他们也会告诉你

网友:
电能表不能通过485读取另一个电能表的示数的。
只能通过采集器或集中器把总表、分表通过485线串联起来一起读。
至于是总表还是分表,那是采集主站或电量电费计算软件来区分的。

网友:
搞个国产触屏PLC一体机,485读每个电表的数据,然后做个界面就搞定了,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