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灰电平衡的本质是什么?显卡的灰电平衡是否比主板更加严重?

楼主(2025-05-25):
给主板或者显卡除了灰尘,然后主板或者显卡就坏了,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么

网友:
做到一件事就好了:切莫手贱

网友:
还真信灰电平衡.........................

网友:
都是原装灰,清掉就没有了

网友A:
都是自己拆装磕碰掉了原件,毛个灰电平衡,真要有灰电平衡机房还弄什么精密空调除尘,直接排风扇好了还省钱!

网友:
清灰时人体静电搞坏的,也有可能拆过再装上去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清理时静电造成的

网友:
经历过不少我用(或者拿到我这儿)就没事,他用(或者拿回去)就不行,后来总结就是人不行

网友:
本质就是差那么最后一碰。

网友:
好的东西千万不是手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拆装磕碰掉了原件,毛个灰电平衡,真要有灰电平衡机房还弄什么精密空调除尘,直接排风扇好了还省钱 ...

刷子是否可能把小元件刷坏?

网友:
有点灰是没有问题的,就怕手上有几千伏电压,还去摸线路板!!!

网友:
你还真相信有灰电平衡这一说啊

网友:
灰电平衡其实就是个笑话
材质应该是灰尘之类的覆盖物影响到了板上的元件吧
或许是高温造成虚焊,或许是造成了粘连
在清理的时候会把板上的元件弄松动甚至掉落

网友:
拆装过至少几百电脑,有时还是带电换件,好像也没出现过

感觉还是碰到元件的原因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