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IY 磷酸铁锂电池,买什么保护板?

楼主(2025-05-25):
给电动车用,兼顾户外放电用,按2200W额定负荷计算。

电芯是宁德87AH铁锂20串足容,转铜铝复合片,1*10铜片链接,相当于10平方导线。
电池组60V87aH,5.2度电,加装库仑计。

要求:1、基本功能都有,2、质量可靠,3、自放电低,4、蓝牙不是必选
如果蓝牙板自放电低可以接受,蓝牙板自放电高的就算了,因为有可能半年一年不用,自放电高会饿死电池。
我看网上有人说有蓝牙板,一天消耗0.5AH电量,相当于自放电能充满一部手机。这样的绝对不行。

网友A:
推荐上极空板不会犯错,主动均衡,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上极空板不会犯错,主动均衡,就是贵

现在新板基本都带均衡,我只要考虑自耗电要低。其他方面质量可靠就行了。
极空的电量计不准,还是库仑计的物理分流器比较准

网友:
保护板计量都不太准的,极空板还是好一些,外接一个开机按钮,不用的时候关机就没啥功耗了

网友:
蚂蚁保护板

网友B:
就普通的保护板即可,注意电流必须足够,毕竟2000w功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普通的保护板即可,注意电流必须足够,毕竟2000w功率不小

60V电池2200W才36A左右电流,额定50A保护板够用了吗???

网友C:
不是极空板,就是蚂蚁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极空板,就是蚂蚁保护板

极空自耗电大,蚂蚁稳定性不行。我考虑嘉佰达,它产品线好长,不知道选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极空板,就是蚂蚁保护板

蚂蚁稳定性不行,极空自放电太大

网友:
宁德87AH铁锂20串也不便宜

网友D:
用过好几种保护板,还是觉得蚂蚁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好几种保护板,还是觉得蚂蚁板好用

说说几种板的特点,以及你觉得蚂蚁好用的地方

网友:
送鼎的牌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