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森太烟机的联动开关为何不能在不锈钢灶板上使用?

楼主:
最近买了台森太的烟机,带有联动功能。

联动功能就是点火自动打开烟机,
随机配送了2个联动开关。

里面就是这样,s型电路估计就是感应磁铁的。

红点下面就是一块磁铁,旋转开关就是感应磁铁的磁场或者磁力。

安装上去,点火按下下去红灯点亮,但是烟机没有反应,
取下开关,随便用块磁铁测试,烟机联动正常。
为何在不锈钢灶板上就没有反应?
只要离开灶台一段距离,感应就正常。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不锈钢磁屏蔽了

网友:
可能信号干扰了

网友:
灶板使用了201等能导磁的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不锈钢磁屏蔽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网友:
单独用磁铁试试

网友:
屏蔽或者干扰了

楼主:
单独用当然没问题,安装在灶板上就失效,离开不锈钢台面就ok。

网友:
这个不锈钢导磁,改变了磁力线分布,减弱了磁场。换一个大一些的强磁试试

网友:
我好奇这个联动开关怎么联动的?难道油烟机跟炉具是配套产品?

网友:
信号屏蔽了吧

网友:
不锈钢有一定的导磁性,影响了磁路。

网友:
把磁铁放在红点上面试试,要不换块钕铁硼强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