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使用分区管理类软件风险极大

楼主(2025-05-25):
几十年前用 PQ 调整硬盘分区遭遇过一次滑铁卢。此后一直十分小心,基本不碰这类软件。也因为一直不怎么接触这类软件,对相关原理和使用也就一直稀里糊涂。

近日不知哪根筋不对再次中招。虽然最终侥幸救回了大部分文件,但这种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的经历还是很让人懊恼。

最开始是因为感觉学习多重启动配置有难度,就想通过独立给硬盘通电的方式安装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然后每次启动前通过 F12 选择启动硬盘。这样除了麻烦点,没什么大问题。用着用着就开始作妖,希望将不同系统的 “下载""文档”“图片”“视频” 等都指向相同的文件夹。可惜 win10 下有些看起来像文件夹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文件夹,一通修改属性,移动操作下来,就发现其中一个系统盘所在的分区无法访问了。

由于习惯上不把文件存在系统盘,所以此时如果果断备份其他分区重新安装系统,然后别再贪心合并文件夹也就啥事没有了。可偏偏觉着那个系统上装过不少软件,重装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还是本着 “应救尽救” 的原则想省下这些重装软件的时间。结果事与愿违,最后搭进去整整一天时间,还把同一个盘上的其他分区也给整没了。 直到这时才老老实实靠 DiskGen 把重要文件备份下来,然后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完事。

不由得想起最近流行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网友:
所有分区操作之前都必须备份文件,尤其是调整分区尺寸的,直接全盘备份就对了

网友:
有个分区备份的吧,,先备份在玩,,还有有数据不要瞎搞,,在买一块硬盘

网友:
搞个NAS,电脑上随便搞,完成了再SMB连接一点不担心搞坏,NAS文件存储还保险点。

网友A:
看你的理解能力,DG是好软件

网友:
搞这些操作之前你不备份?我都备份了才敢搞,多硬盘的我还要把其他硬盘电源拔了,就怕搞错

网友:
DG是好软件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理解能力,DG是好软件

那么多,都存储了什么资料啊?高清电影?

网友:
mbr时代,只要备份512字节分区表就可以折腾,现在估计不行了

楼主:
因为只有D盘(也就是原先的C盘)无法访问,于是随便找了个低版本的DG扫了一下,报告分区有错误,想都没想就修复分区,结果修过之后另外几个分区也消失了,现下了个高版本的DG才把文件找回来。找回文件后试着用老系统启动,结果视窗加下面的圆圈转几下后视窗消失,仅剩圆圈一直转。连着3次出现蓝屏,出现F8选项。进入后有安全命令行模式,但选择无效。一共8个选项,都试过,全无效。

再用rufus制作了一个启动U盘,启动后选择修复系统,结果提示无法修复启动。折腾了无数次之后,总算认清现实,不重装系统是不可能的了。

最后也没有重装系统,而是把这个盘全部清空,分成两个区,一个装程序,另外一个存数据。省得切换来切换去耽误时间,时间已经耽误得太多了。

网友:
多系统启动,
善用 Xorboot 及 XorbootU,
非常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