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邓穿石老师PTC电烙铁控制电路的改造

楼主(2025-05-25):
邓穿石老师在2022年发表了:原创首发,PTC电烙铁控制电路,PTC控制电路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403-1-2.html

的精华帖,对网购的调功电烙铁进行了改造,使电烙铁既能调温,又实现了恒温。邓老师的电路简单实用,效果不错。
我仿制了邓老师的电路,后来又进行了一点改动,使之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做到调温恒温。

我改动后的电路图:

改动以后,电路可以控制10W-120W的电烙铁。电路中用了两个电位器,一个粗调,一个微调,加热时最大功率120W左右,恒温时功率在6W左右。
发表此贴,作为对:

关于PTC加热板调温,这个电路有坛友试过么?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9931

帖子的回复,同时也是对邓穿石老师帖子的回顾,谢谢邓穿石老师!

网友A:
不错,如果想用在400W的PTC发热片上,需要改动哪些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如果想用在400W的PTC发热片上,需要改动哪些元件?

我认为,应该是整流桥,可控硅吧,我这里用的都是1A电流以下的,你用在400W,功率大了,应该选择功率大一些的。还有,电流大了,检流电阻,是不是应该选阻值小一些的。

网友:
邓兄电子技术扎实  常有佳作分享帮助坛友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楼主:
十分感谢睦版加分!

网友B:
请问一下,除了R6,其他电阻用0603封装的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除了R6,其他电阻用0603封装的可行吗??

我没试过,我用的是0805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