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LED灯泡

楼主(2025-05-25):
用红包卷换的,第一次买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意思

网友:
这名字就有点搞笑

网友:
几个字没错吧,

网友:
爱迪生说这个真不是我发明的

网友A:
除了频闪严重,其他方面怎么样?

网友B:
频闪说明电源不好,拆开搞个好点的控制器

网友:
据说这种容量坏...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网友:
归根到底还是COB的LED。

网友C:
这种设计容易热死

网友:
估计有频闪吧。还有会不会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频闪严重,其他方面怎么样?

其它方面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容易热死

打算把这东西用卫生间灯罩里,在考虑能不能把外玻璃打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闪说明电源不好,拆开搞个好点的控制器

控制器没法弄啊,底座拆开全稀碎

网友:
不会是塑料皮的吧

网友:
才发现灯泡底座里面有个电路板。

网友:
3瓦,都用不着抽真空吧

网友:
必须小心翼翼伺候的灯泡大人!

网友:
大概率是阻容降压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把这东西用卫生间灯罩里,在考虑能不能把外玻璃打碎用

建议不要把外玻璃打碎用,以免受潮锈蚀。这种多半是用的低功率灯珠,发热不会很严重。

网友:
反正没多少钱,就拆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