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雷铭LS715 3.6V电动码钉枪,很少有人拆这玩意,我算数一数二了

楼主(2025-05-25):
风扇底座烂了,本来也就是个回收的塑料,然后老化了,碎的七零八落的,然后以前在我爱优惠购里买了手动的钉枪,去钉10毫米的门型钉,哎呀,手都快抠断了,还钉不动,底座定的像缝合的怪物一样,被门型钉把裂缝拉住了,手受不了了,就上某多多去搜,看看有没有电动的,还真有。可是很多打钉子的种类很少打的种类多的它又太贵。多多就看中了这一款,当时标107一把,收藏刷广告1分钟,不买,再退出,第三天推送优惠券,各种推送把107降到了90,就入手了,结果前几天,优惠券加持下突然变成了80,知道多多玩这套路,所以收藏里还有几个想买的商品虽然每天送优惠券,但一直没有达到我心里预期的价格,就是不买,然后优惠券下,价格高高低低,甚至有时候领券了,价格还更贵,果然这软件套路多。大家多多入手的自己想买商品时候别急,先收藏后,截图记下价格,多次对比后,一定有一次是值得入手的价格,

拆包装和钉子能用的型号和长度都已经写在这个外壳上了,门型钉和T型钉最大能定到15毫米

这是type c口和总电源开关,这个充电口cc位置,接了5.1k电阻对地,可以识别快充,直接转5v充,

前面的阻铁,防止误扣扳机当枪用,所以昨天里面连了一个微动开关。当压下阻铁后,就能扣板机开始钉钉子。

压下阻铁以后,这个绿灯亮起,就可以扣扳机了,但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就是我拆开壳以后这个led只有两根线,但是它能亮红灯和绿灯,我在充电的时候它就是红灯充满了就亮绿灯。他不是那种三线的led

这是参数和型号

这开口是钉子视窗,两边都有,上面的钉子符号是钉子出口位置,防止钉偏位置,标记让钉钉子位置更准确,T型钉只能靠一边出,也就是钉枪的从后往前看的右边,从前往后看的左边出钉。

拆开的样子,1500mah电池。不用想100%动力型电池至少10C

扣下电池控制板元件不多,一个MOS管.黑色的芯片那个刷了防水漆看不到型号,应该是几个满足条件后的控制芯片

电机是3.6V450电机很大呢,塑料部分减速机,至少两级行星齿轮组,这是毫无疑问的

粗大的发射弹簧,手掰不动。很硬很硬

凑近拍,还有个微动开关,应该是行程限位开关,应该也是发射条件之一,正好前面贴片到位后压到微动开关

电机拐臂,发射前蓄力用。拐臂这样看应该是逆时针,转动将弹簧压缩,拐臂转轴下面有个前面说的阻铁的微动开关,来确认阻铁已经贴到了被钉物体,

侧面看拐臂一整个运动轨迹。已经测试了打木头,家里滑动木门包边脱了,14mm钉打杉木条,完全钉进去,比手动的有劲多了。

网友:
有个手动的好几年没用了

网友A:
估计是宁波这边生产的,我一个供应商做这个控制板的,向他要了2台来玩。出厂价估计30元

网友:
这平台,经常这样,买过就会有大优惠。

网友B:
手头有个手动的,只能打很短的那种小钉,家里用用打打小薄板,比如三合板,纤维板,也都还行,钉个沙发皮椅子皮也都还行

网友:
做工还不错,操作携带方便,也够劲,就看电池能撑多久啦

网友:
2个小的都在吃灰没用过,大的倒是用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宁波这边生产的,我一个供应商做这个控制板的,向他要了2台来玩。出厂价估计30元 ...

这东西没多少材料,不值什么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个手动的,只能打很短的那种小钉,家里用用打打小薄板,比如三合板,纤维板,也都还行,钉个沙发皮椅 ...

10毫米钉,打木头有难度,一般钉包边的皮啊什么

网友C:
这个是订纸壳箱的?

网友:
学习了   拼嘻嘻确实套路多

网友:
打钉器,电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订纸壳箱的?

木头,偏软的塑料。类似电动车摩托车坐垫包表面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毫米钉,打木头有难度,一般钉包边的皮啊什么

就是皮革厚布之类的啊,家里面的椅子还不是有什么方便就用什么。也许是个穿旧了的牛仔裤,也许是个什么卫衣。
接送孩子的两个小椅子原带的套子都磨烂了,就是用了几件旧衣服重新包的,用这种手压钉器钉上的

还有就是这种小的排钉,像钉书钉似的

网友D:
比手动方便很多。另外拼夕强力充电风扇,低于70元是含油轴套航模无刷电机。

网友:
80元还是利润空间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手动方便很多。另外拼夕强力充电风扇,低于70元是含油轴套航模无刷电机。 ...

所谓的,好用就行,塑料会老化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旋转结构耐用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