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30V5A电源,友友没忍住,看到他的帖子我也没忍住

楼主(2025-05-25):
没忍住,69块钱的30V5A 150W数字可调电源DH-3005到手简拆测试纹波及电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474654

看到8139友友的“没忍住,69块钱的30V5A 150W数字可调电源DH-3005到手简拆测试纹波及电压”的帖子后,我也没忍住,直接在多多下单,今天到货了,只是比友友贵了几块钱(到手价77.87元)简单拍了几张图,以示显摆。我的是白色的,看变压器也是310的,电路板背面有一块黑色物质,中间有一个圆洞,可以看见一颗2w电阻的尾端,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改动,以后再慢慢研究应用吧。见图

网友A:
用耐压200V的电容啊、不怕冒烟?换400V、450V耐压的吧。

网友:
士可忍孰不可忍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耐压200V的电容啊、不怕冒烟?换400V、450V耐压的吧。

两个串联的

网友B:
电路板背面有一块黑色物质

那个黑色的是麦拉片吧,白色款的电源好像都有这个,用来遮挡一下下面的RC吸收电路,和机壳之间做个绝缘
白色的这个电源,在没有输出的时候,屏幕是不显示预设电压和电流的,黑色的电源是可以显示的,坛友到手的这个电源是啥情况?

网友:
物有所值,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色的是麦拉片吧,白色款的电源好像都有这个,用来遮挡一下下面的RC吸收电路,和机壳之间做个绝缘
白 ...

关机前设置22V3A,重新开机后显示的还是以前设置的22V3A。

网友C:
该款电源能预先设置电流吗?

网友:
我以为是表头呢,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可调电源,这也太值了。

网友:
物有所值,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款电源能预先设置电流吗?

每款可调电源都能设置电压和电流,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
舍不得买,用闲置放的腿都生锈的LM317T加几个电阻做恒流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前设置22V3A,重新开机后显示的还是以前设置的22V3A。

你这个白色的和之前坛友买的有点不一样了,看操控界面应该是用了黑色款的程序,比之前白色款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耐压200V的电容啊、不怕冒烟?换400V、450V耐压的吧。

这两个电容好像是串联的,220跟110选择就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白色的和之前坛友买的有点不一样了,看操控界面应该是用了黑色款的程序,比之前白色款的好用{:013: ...

谢谢关注!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白色的和之前坛友买的有点不一样了,看操控界面应该是用了黑色款的程序,比之前白色款的好用{:013: ...

谢谢!你是高手,我是爱好者,水平不行,设备也缺

网友:
只要输出30V的时候,电流也能达到5A,这个价格确实很值。

网友:
68块钱买的30V10A的,不过还没发货的

网友:
早上砸金蛋,这个63元,可惜看上线性电源,3A的145,等5A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