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壁扇加装遥控器

楼主(2025-05-25):
家里奥克斯壁扇总是拉线控制不方便,某宝一查控制板一套不到5元,买回试下怎样。

网友A:
那几个三极管果真是可控硅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最好包一下,里面还有螺丝等金属,万一短路就完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网友:
风扇升级了,很实用。

网友:
这种改装板改壁扇效果不错

网友:
请问公共端和摇头那几条线怎么接?

网友:
七八年前的板子上原件要比这个多,现在的板子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B:
坐等高人把主控型号和电路公布

网友:
改装效果不错

网友:
这也能改厉害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
价格是真便宜,要是自己设计制作,估计50块钱才得行

网友:
精简实用的设计,指示灯都省了,一把螺丝刀就能安装
没有指示灯,定时时间怎么知道呢?

bt131、mac97指标一样可以替换,为啥还混用?
我的壁扇改轴承的了,转速变快,只能改小容量的启动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不到5元还包邮吧,现在的电子产品真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高人把主控型号和电路公布

知道也没啥意义了,带遥控器的一套配件才5元,谁费那功夫维修?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高压薄膜电容

网友:
无刷有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改造帖
理论上看图可以用分立元件搓一个,就是遥控器需要费点功夫

网友:
这款廉价的板子,控制芯片应该都使用遥控风扇专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三极管果真是可控硅

是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