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最老款旅行充电器

楼主(2025-05-25):
三星老款充电器,输出电流4.2V-0.65A,很适合给锂电池充电,它长这个德行,40岁往上的人应该有点印象。我把它插头剪断了,接了两个鳄鱼夹来给电池充电。接反烧了,有电压无电流。拆开看能不能修好。

型号

这个是替身演员,那个已折完,型号不同,忘了全身拍照了。

内部电路

双层板

电源芯片SC1010PN,集成了开关管的那种。

充电管理芯片,看不清型号。各种尝试也没有查到

打的胶很恶心

请列位高手帮我看看,从哪里入手!现在是空载有电压,接电池无电流。网上也找不到电路图,难死猴哥了!先谢过啦。

网友:
可以直接给锂电充电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部三星早期的翻盖功能机可惜当时手机店配的是杂牌的充电器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不过居然也一直用到手机淘汰也没有坏。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在父母家里,哪天过去找出来看看还能用不

网友B:
电解电容漏液失容了,换了即可

网友C:
这种三星蛋充当年改锂电池万能充还不错,现在看来虽然用料不错,昨日黄花,充电效果远不如4056之类的充电板。
貌似直接充没有输出,要在负极和ID间加个2.2K的电阻,充电时先接电池再插电。

网友:
确实老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漏液失容了,换了即可

电容好像没有问题,电容拆下来测了容量并没有衰减多少,D值也不高。

网友:
有些年代了

网友:
想当年。这可是个宝做工用料真好。哪时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都 难。所以加个电阻就可以充,当宝一样收藏。。哈哈。时间过的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在父母家里,哪天过去找出来看看还能用不

特别好用,只是别像我一样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三星蛋充当年改锂电池万能充还不错,现在看来虽然用料不错,昨日黄花,充电效果远不如4056之类的充电板 ...

没有问题,我就是接反电才烧的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
做工用料实在

网友:
楼主镊子电桥不错,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一个,C208的,颜色比这个浅。充电口是扁的。

网友:
质量不错,就是电流太小了,现在用处不大。

网友:
反接没保护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