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没想到读数乱跳是因为表笔

楼主(2025-05-25):
万用表自带表笔都带格挡
可能高压安全的需求
我平时主要测安全电压的板子,
就买了两套无格挡表笔

上面是天猫6元买的,软硬双料注塑
尾部软护线管和线融为一体

下面是多多2元买的,表笔就是根硬管,
尾部护线管也是硬的,活线活穿进去的

测电阻就有意思了

天猫表笔3秒稳定读数

多多表笔过了8秒还是乱跳

虽然形似,果然便宜没好货
拆开看看吧

用电吹风加热后拔表针
红色表针和座子一起拔出来
但黑色表针直接断了

估计之前跳读数也是这里虚接不良

导线约28丝铜芯,但线皮明显偏芯

多多表比内阻90多,两支相似

但用料更好的天猫表笔反而内阻略高,
两支相差20多,估计是装配工艺不稳定

楼主:
给夹子表笔也测了内阻

没想到两侧内阻差距也挺大

楼主:
断掉的表针,

断面非常整齐

和其他报废表笔上拆下来的针对比

楼主:
多多表针重48.7g

天猫表针重52.8g

网友:
不一定是断了,很多表笔镀层太滑,导电性还差,稍微蹭蹭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笔尖那个镀层氧化了,接触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好的表笔镀金还镀厚一点的金,这样不容易氧化接触内阻稳定。

芯数少阻值高一点点其实绝大部分测量影响不大,非要说就是容易断一点

网友A:
几块钱的表笔你能指望它有多好?花宝骏的钱却要宝马的性能

网友B:
便宜表笔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感谢分享!价格超低表笔期望值不能过高

网友:
之前拆过福禄克的原装表笔,2端都是冷压接,不知为啥不用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表笔你能指望它有多好?花宝骏的钱却要宝马的性能

无格挡的表笔选择很少,
除了老款MF18表笔
我只找到多多2元,天猫5元,乐达十几元这三款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表笔镀层不好确实会影响电阻值,我在淘宝同一家买的插拔式表笔,不锈钢头子的就很稳定,黄铜电镀的灯笼头表笔读数就不稳定。其实我挺推崇不锈钢表笔的,接触稳定,且电阻值未必就比黄铜的大。

网友:
一句忠告:不要在那些烂货上浪费时间了,自己买香蕉插头、表笔、硅胶线做吧,一切皆在掌控中了。

网友:
我现在夹子,表笔都是自己做的,外面买的信不过,质量太不稳定了

网友:
我说为啥现在数值老是跳,原来我后配的表笔有可能就是楼主这个情况。原装的表笔好像就是不跳,但是经过多次弯折后外皮裂了,线芯也断了些

网友:
果真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做的表笔测试图,才19毫欧多,而且由于香蕉插头无金属外露,需插上另一根表笔测试,实际电阻值还要小一点。这足以证明,买的现成表笔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表笔不要要求太高

现在是产能过剩时代,
补贴和内卷竞争,
普通工业品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大路货都便宜到不可思议,
也就新品或品牌加持能卖出溢价

网友:
还是要自己买硅胶线来换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