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电动车怎么用一个继电器作为转向提示音

楼主(2025-05-25):
看评论说是加了两个二极管 搞不懂特来向坛友请教

网友A:
你这继电器不行的,要专门的继电器,简单的说就是将继电器吸合/断开那根弹片撞击后部有个共振放大腔体,通过机械撞击(类似于木鱼)发出声音的。你这继电器就是普通的继电器怎么能行

网友B:
装一个喇叭不行吗?

网友:
现在汽车电动车上的转向声音都是喇叭发出的,早期是为了工作稳定和节约成本,用了机械转向器,某些摩托车仍然在用转向继电器!

网友:
专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继电器不行的,要专门的继电器,简单的说就是将继电器吸合/断开那根弹片撞击后部有个共振放大腔体,通 ...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 我想用继电器的敲击声作为提示音 但是线圈只一个 如果接入两个灯线在上面就会造成两个灯同时亮 我发这图是卖继电器的 他热缩管里面套有电路 评价里面有人说里面就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喇叭不行吗?

之前装了蜂鸣器 继电器声音好听点 又不想浪费只装一个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

要不试试手机录一下声音,给喇叭放?

网友:
难道是想利用喇叭作为转向蜂鸣器,我有一个方案,不过得看闪光器的工作电流,一般都是可以的,二极管用4007都行。

网友C:
不是转向器直接响?我都嫌他太吵把孔用胶布贴住

网友:
两个转向灯共用一个回路,把继电器线圈串在这个回路里面。

网友:
电动车一般使用电子转向闪光器,其对外有两个插脚(分正负极),在闪光器上并联一只12V有源蜂鸣器(如下图)就行了。转向时会随着灯的闪烁发出滴滴的声响,比楼主的继电器吸合声更大更清晰。
从外部并联不太方便,可拆开闪光器,把蜂鸣器装入其内。如声音变小,可在闪光器外壳上打个小孔,让声音传出来。

网友D:
继电器直接接在转向灯两跟线上,灯亮继电器吸合,灯灭继电器释放

网友E:
普通继电器发不出楼主要的声音

网友:
你要研究这个先要知道电瓶车的转向灯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
网上搜搜应该有电动车专用电子转向闪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转向器直接响?我都嫌他太吵把孔用胶布贴住

经常忘记关转向灯 有个提示音好点 继电器声音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直接接在转向灯两跟线上,灯亮继电器吸合,灯灭继电器释放 ...

现在就是这种弄的 本来想省个继电器的 用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继电器发不出楼主要的声音

我要的就是普通继电器的声音 主要是提醒关转向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就是普通继电器的声音 主要是提醒关转向灯

在电子闪光器上并联一只12V有源蜂鸣器,比你这个继电器的轻微吸合声更清脆响亮,不但能提醒关灯,还能提醒路人注意。电子闪光器的原理是反复导通和截止,导通时蜂鸣器失电不响,截止时蜂鸣器得电发声,于是就有滴滴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