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杂牌无刷电钻开关,正反转切换不动的毛病

楼主:
杂牌电钻,黄鱼裸机40,价格还行,除了切换正反转手感不好,其它都凑合。手感不好主要是因为切换按钮有点浅,手指肚不容易按到位,得用指甲去掐,操作有点烦,后来切了个形状合适的薄亚克力板粘到按钮上,手感好了一些。总的说来正反转按起来软绵绵的,不干脆,就是这个特点导致了本次故障:目前只能处于中间位置,切正不行,切反也不行,两边按起来都是软的,感觉就像是里面的塑料拨杆没有刚性了,按下的时候发生形变导致切换不到位。拆机看了开关样式,照着下单了两个,到货后发现新开关的正反转切换手感跟旧的差不多,看来是通病了,买两个是正确的,一个估计用不住。图上左边是旧的,右边是新的

换上新开关后,手感确实和没安装时一样有点软,这电钻才买来的时候正反切换就有点软,新开关也一个德性,先用着吧。
旧开关外观还完好,拆开看看手感软的原因吧。周围4个卡扣撬开就能分离盖子,这个级别的开关不用担心会有弹簧到处乱飞,放心撬。
下面直接说重点,控制正反切换的一个小弹簧片给拨杆提供弹性和限位功能,初始弹性较大是影响手感发软的主要原因,把弹簧捏扁一点装回去,扳动拨杆里轻了一些,手感瞬间变美了。

正反切换时一个铜片在对应电路板上滑动,正转时铜片导通电路板上的两个触点,反转时断开触点,所以我萌生了一个维修思路,下次再坏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两个触点接一个手电开关,通过按键来切换,说不定还方便些(主要是因为原配的切换开关用起来真不咋滴)下面4个图前2个是正转,第3个是中间,第4个是反转,看铜片对应电路板的位置

手边没有润滑脂,先装回去,跟新开关放一起当个备件吧,下次需要更换时可以提前加点润滑脂,绝对手感更丝滑

网友:
当个备件吧

网友:
没看见电钻

网友A:
差评,电钻也不漏面,也没链接让兄弟们看看能不能沾沾光。兄弟一直想找个廉价的无刷电钻改发电机

网友:
应该是拨杆没到位,到位了是一种很稳固的状态,能听到咔哒一声。扳手没装时没有发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评,电钻也不漏面,也没链接让兄弟们看看能不能沾沾光。兄弟一直想找个廉价的无刷电钻改发电机 ...

pdd上大把这种40元左右低价电钻,50元左右能买到扭力起子,80左右能买到冲击起子。

网友:
发现一把旧手电钻竟然切换正反转竟然是反的,比我后面20买的霍米克还有劲,同样的12V电池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