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模块HX-M18 输出音量小处理

楼主(2025-05-26):
TB上有好几个版本的M18蓝牙音频模块,几块钱一片,非常方便改装。不同版本(不同店铺购买)的输出音量可能不一样,我就遇到一款声音非常小的,很难推动耳机,必须接入功放才能使用,而接到车载aux时,音量要调到25以上才能跟CD FM音源时的12音量相当。到车机音量调太高后,车机的本身底噪就起来了,听着很难受,对比发现,原来是输出串接的电阻阻值10K限流了,替换为220Ω,输出音量适中,能推动耳机,也跟车机的CD音源音量相当了,在切换音源时,再也不用调节音量。

如果买到音量很小的M18蓝牙小板,也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输出串接电阻限流了。

网友:
谢谢分享,转接板不错,我也弄了一个装到了惠威小音箱里,不需要配对按钮,谁都可以连

网友:
看来这种类似的板子基本上都是生产过程中上错料导致批量报废

网友A:
这个输出串接电阻是你电路图上的R8和R12吗?图上不是标着0欧的吗?

网友B:
谢谢分享,升级改造帖
蓝牙模块声音小的改造办法

网友C:
满小的,蓝牙效果好像都一般,音质低频下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串接电阻是你电路图上的R8和R12吗?图上不是标着0欧的吗?

原理图是嘉立创开源广场上找的,都是杰理蓝牙芯片,但型号有区别,原理图上是0Ω,手上没0402型号的0Ω电阻,只能找了两只差不多的换上。其实短接也可以,但短接没有电阻限流,感觉输出音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小的,蓝牙效果好像都一般,音质低频下降不少

追求音质的就不玩这种几元钱的板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升级改造帖
蓝牙模块声音小的改造办法

其实是对比左右两片不同板子,才发现的,芯片一样,图一左边的板子貌似没有串接电阻,好像是直接通过耦合电容输出到R  L,左侧这片的贴片电容电阻比右侧这片多几粒。

网友:
没有注意看这个细节,还以为只能输出那么小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嘉立创开源广场上找的,都是杰理蓝牙芯片,但型号有区别,原理图上是0Ω,手上没0402型号的0Ω电 ...

明白了,就是这把这两个0欧的电阻换成220欧的。

网友:
没有M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就是这把这两个0欧的电阻换成220欧的。

把这原理图上两个0欧的电阻,但PCB板上实际10K电阻换成22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