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6请问这是什么卡?北大方正出品的,接口为ISA

楼主(2025-05-26):
收来两张卡,不知道是什么卡,北大方正出品的,接口为ISA,请知道的坛友帮助回答一下,感谢

下面的是第二张

注:最新进展,我查了一些网站,和当时的相信息,大一些的卡大概率是北大方正出品的激光照排系统内的电脑主机上用的工控卡或是激光照排卡,小卡可能为附属的字库卡,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有哪位网友有确切信息,请分享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至于有几位网友说可能是com口和并口卡这项我也猜测不是理由有两个,1、因为我是连主机一起收来的,主机本身就自带COM口和并口没必要再多加两个,2、多功能卡我也有几片,这个卡的原件明显比正常的多功能卡多很多。

网友A:
图1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串口+并口卡。

网友B:
汉卡。 00后估计都不会见过。

网友C:
ISA接口的卡都是古,,,可能是保护卡、加速卡、加密卡之类,,,,

网友:
串并口卡,哈哈

网友:
多功能卡,就是ISA转串并口的

网友D:
像是当年的打印机扩展卡,带字库的那种。

网友:
还真是没见过这种卡

网友E:
这种卡要老主板,带ISA接口才能用。现在很难找了。

网友F:
ISA接口板子我还保留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串口+并口卡。

应该不是,打印口和COM口扩展卡,芯片没有这么复杂,没这卡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卡。 00后估计都不会见过。

汉卡吗?这两块卡是一套的,如果是当卡,小的那块有可能,大的这块,还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A接口的卡都是古,,,可能是保护卡、加速卡、加密卡之类,,,,

这个,你说的很全了,但还是不知道我这两块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当年的打印机扩展卡,带字库的那种。

嗯嗯,你说的有可能,我也觉得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卡要老主板,带ISA接口才能用。现在很难找了。

机器我有,只是想找找这是啥卡,然后驱动看看,主要是这卡太特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ISA接口板子我还保留一张

留着吧,以后都是回忆,我也是为了回忆,现在收了好多586机器

楼主:
这个也确实有可能,但我还是想知道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做工看起来很好啊

网友:
第一张是带字库的打印卡,第二张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