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90W 42T4432 台达代工电源 20V 4.5A

楼主(2025-05-26):
联想90W 42T4432 台达代工电源 20V 4.5A   无输出,拆开后发现D9裂了,D7用万用表测也是坏了。有大哥知道这两个管的型号的吗?

网友A:
图片拍得超清晰的,
补光灯用的是几瓦的 ?

网友:
这微距拍摄的的确很清楚

网友:
这得自己跑下线路确认一下功能才能判定了。。

网友B:
这种封装,要么是稳压管,如12V,9V等;要么是1N4148。跑下电路看看吧。

网友:
这可难修了。

网友:
一烧烧一片,修好了都有暗伤,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得超清晰的,
补光灯用的是几瓦的 ?

有微距的手机都可以

网友:
这种电源买个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钱。要不然要烧一大片

网友:
这个整不来,要点耐心

网友:
这么小的贴片,检查起来很费力,如果查不到,可以根据芯片的PDF文档找找试试。

网友:
找到问题就行呀!!!

网友:
原装的,好评

网友C:
老款联想90W估计二手就30元,修好还有隐患,研究下可以

网友:
台达生产挂牌联想?

网友:
该进垃圾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要么是稳压管,如12V,9V等;要么是1N4148。跑下电路看看吧。

应该是稳压管。我看了台达的其他的电源,稳压管用DZ标?这里都是D。一直不敢换。

跑电路的话,两个管都是经过电阻然后到一个丝印6BZ1的两个三脚管,查不到这个管型号,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联想90W估计二手就30元,修好还有隐患,研究下可以

纯粹兴趣爱好搞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