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汽车上的VFD时钟屏 DK2902驱动的

楼主(2025-05-26):
近日在鱼市上淘得汽车上用的VFD始时钟屏,下手之前通过观察卖家发的外观照片确定是VFD,这才有意下手买几个,反正也很便宜,包邮才10元1个。心想只要里面有芯片和高压电路就值了。到手后拆开,发现我想多了,没有高压电路,直接用的始汽车的12V。芯片倒是有,DK2902,完全找不到资料。看VFD引脚,怪多的,这才注意看栅格就一个,其他引脚都是阳极,也就是说,这屏不用动态扫描,所有阳极的电压到位,三位半数字就出来了,估计冒号是长亮的,因为芯片有个阳极脚位直接接到了电源处。以下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c82ac0287375a417866f8f24
http://bbs.hifidiy.net/thread-976918-1-1.html
...

牛X,这都找到了资料,深表谢意!我百度没找到名堂。昨天通了下电,发现只接B+,不接ACC到12V,屏幕不亮但能走时,接了之后,能亮屏但有个电阻热得烫手,很难不怀疑大夏天在汽车里这货怎么能挺下来。芯片供电处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所以没有资料连电源脚都不好确定。汽车里的电磁环境这么差,这货不设电容,也说明它很稳定,电压宽到3~16V也厉害了。我不准备车用(估计现在姥爷的三蹦子也瞧不上安装这个),准备改造一下,平时用锂电池供电走时,外接12V时才点亮VFD。

楼主:
谢谢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网友:
VFD屏虽然很好看,但是资料太少,很难玩

网友:
只是好看点,呵呵

楼主:
话说这个屏幕用12V供电和发热大,毕竟不方便,准备改为锂电池供电,思路是锂电池电压通过升压模块到12V接在B+和E-之间,ACC不接。找到板上的一个最大的电阻,与其串联有一个小个的电阻,它们是给灯丝供电限流的,灯丝实测只要1.8V就足够亮了,原先12V降到1.8V,这两电阻自然分担了不少能耗,很快就发烫是自然的事。解决这个问题是用一颗输出1.8V的稳压块来代替电阻降压,稳压块接在锂电池上,大概4V转1.8V,实测稳压块温升很低,能耗浪费不多。具体做法是断开前面说的那个小个电阻与灯丝一端的连接处,在次替换上稳压块的输出端即可。实测1500ma的锂电池让这个屏幕亮了一晚上,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还能亮多久。方案通过了,接下来就是改造美观些,幸好这屏提供了一些屏下空间可藏入升压板。

网友:
这个钟我买了很多个,研究明白了.它上面有一个直插电容,用一个3V主板电池串肖特基二极管接在电容上就可以断电走时了,但是电容不能拆,拆了就不走.然后用另一个肖特基从ACC接到B+,然后断电功耗只有几十uA.灯丝供电拆掉原来的大电阻换成RT8110做的微型降压模块,爽爆了.功耗又低还有断电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