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暴力风扇改换波士顿大容量锂电池

楼主(2025-05-26):
为了使用拼夕夕发给的优惠卷,看到这款高速无刷手持风扇,选择最低档的20大洋左右的入手玩玩,收到后试了试感觉很不错是航模电机风力很大。

正面黑色是显示屏幕,可以显示风力档位和电池电量

背面有参数说明,这款可以折叠使用

参数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灯参数

风力从20-40-60-80-100-120-140-160-180-199共10档可以选择,选档后会短暂显示电池电量%

拆开手柄,一块小电路板和一节18650锂电池,电机是挺小的无刷航模电机忘记拍照了

电路板元件不多很精简

充电管理芯片微源LP4056H,ESOP8封装,最大1A充电电流

另外1块打磨芯片型号未知,估计是无刷电机驱动

原配电池是泓力1800mah锂电池,为了增加续航时间得更换一下

放进一颗波士顿5300拆机锂电池试试,尺寸挺合适,比2节18650锂电池容量大得多

原来电池封装挺好,透明热缩套和绝缘片都拆下来

负极也拆开

仔细地把原来的正负极镍片拆下

波士顿电池负极还有残余镍片

拆掉镍片打理一下

正极的镍片保留

搬出买了几乎没有用过的3GOA锂电池电焊机

先来点焊负极

焊上去了

贴上绝缘胶带保护一下

正极也点焊上去

高温胶带贴贴

波士顿电池安装到位,空间正好

安装上壳时发现因有2条隔板,导致外壳合不拢

顶切钳处理这些隔断最得心应手

2条隔断顺利取下

手柄安装到位,严丝合缝

充电孔侧面

处理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改换锂电池后估计续航时间可达原来3倍时间,手握降温利器无惧炎炎夏日了^^

感谢各位坛友阅读品鉴

网友:
是不是来早了。还没看见图。

网友:
这一下,续航能力大大提高了

网友:
这电池尺寸刚刚好

网友:
自带叶片强度不够,含油轴套电机。得换kv3000双滚珠轴承1306无刷电机,铁芯比1503厚实效率高,配3点5英寸,5叶航模螺旋桨。

网友A:
哈哈,楼主你那么大的耳朵不用,偏偏改造风扇

网友:
20元巨款么~~太贵

网友:
换上了核动力,了不得,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
本来模具就是给两节电池用的。

网友:
风是挺大的   噪音也大

网友:
不错,巧的是电池和风扇尺寸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你那么大的耳朵不用,偏偏改造风扇

练好了,你就能直接起飞,不用等风口

网友B:
有图了。我再来问问。您那把钳子叫什么?我觉得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了。我再来问问。您那把钳子叫什么?我觉得好好用

水口顶切钳

网友:
要的就是续航

网友C:
我拿芭蕉扇和你换,外加两个人参果,干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芭蕉扇和你换,外加两个人参果,干不干?

船长喜欢的直接就送货上门了,哪还用换吖

网友:
羡慕有点焊机啊

网友:
学习了,这工具好用!

网友:
不错这个电池我听说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