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深夜抢修家中的海尔BCD-216SDN冰箱,面板不亮,整机不工作,隐蔽穿线搞定

楼主(2025-05-26):
如题,此机2016年6月19日购于JD,当时花了1489元,用了快9年,一直挺正常,质量也算是不错了。
昨天晚上开门时,发现面板屏幕不亮了,而且压缩机也不工作了。
根据这个贴子通病源于脑残的设计的海尔MZGB-2390EVTZB变频微波炉,前面板屏闪烁不止。的经验,多数是屏的连接线断掉了。
为了防止东西化掉,于是赶紧拆修。

当时的价格,不太贵。

晚上10点多,屏幕不亮了。

因为压缩机是受单片机控制的,所以也不工作了。

屏幕连接线,是从上面的轴里穿过去的。

撬开前面板

经测量,确实是线束的问题后,按理说,为了省事,接明线也可以。
下面是一个案例,强迫症表示实在是太难受了。

考虑了一下,反正也是得拆开重焊接头,索性费点事,把线从门里穿过去吧,于是拆下冷藏室门

开始从这里穿线

找了一根高压帽的线,弯度和软硬度正合适

把线隐藏到胶条里面

面板处,换好的线已经和插头焊接好。这里忘了说了,原来的线是5芯的,手里只有4芯的线,于是在原来线管里又强穿过一根橙色的,就是那个粘黄色胶布的,这点费了些时间。

前面板的背面,单片机之类的,没有深入研究。

多余的线,可以隐藏在后面,不太影响

在LP的帮忙下,把门又重新装上,还好家里有套筒扳手,还算比较方便,门轴上面的插座也连接好了

成功点亮了,压缩机也开始工作了,冰箱的温度升高了不少。

总结一下,虽然在发泡层捅了三个窟窿,但是有胶条的遮挡,基本看不出来,毕竟比拉明线好看得多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贴子还不错,请“点赞”、“关注”、“加分”,谢谢!

网友A:
长期开关冰箱门造成的断线?

网友:
还好搞定了

网友:
西门子冰箱的显示不在移动的门上

网友B:
今后绝对不买门上有任何线路的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开关冰箱门造成的断线?

时间久了就会被折断,算是海尔冰箱的通病了,之前坛友的案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07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576-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348-1-1.html

网友:
我的美的的冰箱显示屏也不亮了(间中会闪一下屏),不过功能上就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调各个区的温度了,暂时懒得搞了,先用着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后绝对不买门上有任何线路的冰箱

很难避免,我买过几台双开门的,控制屏也都是在门上的。
之前有看过松下的显示屏在顶部的,但是操控又不方便了。

网友:
这个抢修很成功

网友:
这才叫完美修复,接明线不是人干的

网友:
论坛的高手都开始大修冰箱的线了,厉害!

网友:
我家的松下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朋友家的海尔海信也断过,但我家的华日,十多年了,还没事

网友:
这段时间看到好多更换冰箱控制面板的帖子和视频
都是铰链处断线引起的,
说是通病,换种说法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这冰箱排线设计有问题。

网友:
厉害,该拍个断线的照片看看

网友:
有个疑问,原来的线抽出来时,为什么不附带把新线一起穿过来?

网友:
这不又是弄到半夜 还好是修好了

网友:
好手艺 这都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