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两脚电器插头,在中国标准的插座上插不进去,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2025-05-26):
一个烫头发的小电器,美国带回来的,made in China,但是在中国标准的插座上都插不进去。这个两脚插头长得非常奇怪,一个脚细一个脚粗,这是什么标准的插头?

准备用角磨机把粗的那只脚磨细一点。

网友A:
这是日本的标准,锉一下就行了

网友:
AC120-240V    可以磨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本的标准,锉一下就行了

不是,我之前买的一个电钻也是这样的,220V,同样的插头,角磨机磨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的确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插头,涨知识了。。。

网友B:
插座可能也是一宽一窄,这样的话,零线和火线就固定了,开关总在火线上,也就安全了。

网友:
美标的都是一宽一窄,区分零线火线的。

网友:
防止插反的吧

网友:
把宽的打磨机磨了就行了

网友:
日本标准的2插。磨一下就行

网友:
两脚的Type-A的A型插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小本子都用这种

网友:
110V供电,不过现在基本上都是宽电压了

网友:
咱们国家其实也应当用这种更好

网友:
防反插的设计,这个其实挺科学的,成本影响几乎为零,就是麻烦一点。国标应该更严谨,同时防范常见的错误使用方法。

网友:
得锉掉宽处

网友:
日本常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可能也是一宽一窄,这样的话,零线和火线就固定了,开关总在火线上,也就安全了。 ...

很巧妙的设计,破解也容易,但原设计的优势也被破坏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插头。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