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儿童节快到了,给小孩也做个玩具对讲机

楼主(2025-05-26):
最近手痒,在开源平台给小孩也找了个玩具~

有一堆0402的贴片元件,考虑到c口容易连锡翻车,就先把它搞定

点锡

附体

铁板烧

刷机开机,还算顺利~

最后给自己也做一台,和小孩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A:
铁板烧,用的什么设备?手工一个一个太费时间了

网友B:
复刻成本多少
功率
通话距离

网友C:
409 公众频率,0.5瓦, 通话距离几百米
严格来说409公众频率也是要核准号,不是随便用的。 只是目前没人管,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用的什么设备?手工一个一个太费时间了

就是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刻成本多少
功率
通话距离

三台加起来100多,没仔细算。
功率,距离,开源老哥有写
https://oshwhub.com/qwqoffice/lxb-nano-radio-based-bk4802
我试了试1-200米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9 公众频率,0.5瓦, 通话距离几百米
严格来说409公众频率也是要核准号,不是随便用的。 只是目前没人管 ...

工作频段在24~32、35~46、43~57、128~170、384~512
可以通过上位机自定义~最多保存90个频率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D:
主控用的啥型号?

网友:
想起 1981年 上初一  ,用漆包线做 对讲机,在医院楼顶

网友E:
现在的无线电对讲机连个线圈都没有了,太牛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用的啥型号?

BK4802P,儿童玩具级别。好处就是不会被约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无线电对讲机连个线圈都没有了,太牛掰了

晶振倍频就出去了,频率比线圈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用的什么设备?手工一个一个太费时间了

加热平板就可以,十几块钱最简单的

网友:
手艺不 错,小玩具很高 级

网友F:
我捡了一个,成色好,能开机,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捡了一个,成色好,能开机,怎么用?

这种是固定频率的,需要通过写频软件把各个频道写进频点,才能正常使用。如果不知道频率,无法让另一台机对上此机的频率,自然就无法通联了!
这种是16频道固定频对讲机,除了写频麻烦一点,其他都和手置频机器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捡了一个,成色好,能开机,怎么用?

深夜各频道都试试,说不定会听到些啥秘密。